[家电] 拆个荷兰产飞利浦剃须刀AT830加润滑脂。

楼主(2021-10-15):
2015年亚马逊海淘的飞利浦剃须刀AT830,made in THERLANDS,一直在用,最近发现动力不够,要手指转一下转轴才能转动。拆开以后检查电池电压正常,内部有些进水,齿轮润滑脂干了,涂抹了些润滑脂,恢复正常。

网友A:
线路板没有防水胶?

网友B:
这款不应该是支持全身水洗的吗

网友:
感觉飞机家小家电都没有防水胶圈,昨天拆解理发器也是渗水进去,电机异响和卡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不应该是支持全身水洗的吗

时间长了密封胶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没有防水胶?

目测主板有防水胶。

网友:
看不懂那个电池是1.2v的充电池还是3.7v的锂电池?我在计划把手上那个1.2v的充电池的直接改成2.4v输出5vUSB输入的一套某玩具车的动力电池,测试过180电机没问题,转速提升,切割速度快了很多,但是问题还是产生刀网的温度升高的快了,不过我准备改完就放车上应急用。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非常给力

网友:
和你同款的 现在感觉刀头不锋利了

网友C:
最关键的刀片竟然没上镜

网友D:
怎么拆开的,同款再用

网友E:
好像没看到加润滑脂的照片?
加那种机械用的黄油行吗?例如修自行车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看到加润滑脂的照片?
加那种机械用的黄油行吗?例如修自行车用的那种 ...

白色的润滑脂,倒数第三张照片是加了润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拆开的,同款再用

后面一颗螺丝,取消刀头,下面有几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看到加润滑脂的照片?
加那种机械用的黄油行吗?例如修自行车用的那种 ...

买白色的润滑硅脂,但不是镜头用的阻尼脂,也不是防水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刀片竟然没上镜

京东查询HQ8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