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Lexar U盘 慧荣SM3271AD求助 出现这个错误:检查闪存编码失败

楼主(2021-10-15):
lexarU盘  量产工具出现这个错误  短接都试过了也没反应

网友:
黑胶,,闪存挂了

网友:
查不到这个flash ID,这芯片内部可能坏了,没得折腾了

网友:
黑胶,,闪存挂了,扔之

网友:
我感觉是没有参数导致的

网友:
闪存挂了+1,识别就能看出来

网友(2022-07-17):
有没有可能因为摔,导致板层断线

网友(2022-10-28):
确切地说,是工具不认识,用那个本论坛混合的工具,就可以的,我的同样情况,

网友:
这个黑胶感觉非常容易坏看到好多人都说这个黑胶U盘坏了

网友:
丢垃圾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