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求助!TDA7705初始化和控制指令

楼主(2021-10-15):
拆车机看到收音部分用的是意法的tda7705芯片,查看数据手册是dsp处理的支持i2c总线控制,用arduino已经可以读到i2c地址。但是st的手册并不像飞利浦那样详细的说明每一位数据的作用还有一些控制指令和PLL频率要怎样计算,也可能是手册已经说了但自己理解不透彻的问题。在此劳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要向这个芯片发送哪些数据才能驱动起来。

网友A: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原机上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出它的动作时序,再配合数据手册,会事半功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原机上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出它的动作时序,再配合数据手册,会事半功倍的。 ...

手头上暂时没有逻辑分析仪,不然照着主抓取到的数据用arduino发过去驱动起来倒是不难,难的是要怎样计算PLL频率。像TEA5767的手册直接给了个频率计算公式套用就行

网友A:
你说的倒不是难事吧,数据手册里应该给的人计算公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倒不是难事吧,数据手册里应该给的人计算公式的吧

还真没有,亦或许是我理解的原因没看出来。可否帮忙研究一下呢?

网友:
我搜了一下,一个42页的手册上写有5个寄存器,每一位都有很明确的标注,你找的手册是多少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