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微PE可以装在移动硬盘中吗?能启动吗?

楼主(2021-10-15):
微PE一般都安装在U盘中,然后插在电脑上启动。
能不能把微PE安装在移动硬盘中,然后插电脑上启动。一个电脑有问题,但SSD只有一个分区,想启动PE把资料拷贝出来。U盘容量不够,想从移动硬盘启动。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用u盘启动PE,再插入移动硬盘,PE能识别并拷贝数据吗?

网友:
两个方法都行

网友:
还可以装到硬盘里

网友:
win10体系还是很强的,之前给人换固态,原硬盘装移动硬盘盒里了。插上重启,之前设置从移动设备启动,就直接从硬盘盒启动了win10...

网友:
这样的问题,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当然楼上的坛友热情,助人为乐,也是值得表扬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U盘可以弄个WinToGo啊,和硬盘一样用

网友:
十几年前电脑城装机就用移动硬盘安装系统了,虽然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