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螺丝批头是标错了还是做工精度太差

楼主(2021-10-15):
水龙头坏了拿出之前买的六角螺丝批头拆卸发现用2.5的太小用3.0的又太大,仔细对比了才看到2.5的跟2.0的几乎一样大小不知道是厂家标错了还是做工精度太差。

网友A:
拿个尺子量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B:
这种劣质批头不要用,容易把螺丝搞坏。

网友C:
一看就是劣质的。

网友D:
我猜是批头精度差,难道楼主买的是下面这种螺丝刀套装可以扔了,X宝上买单独的批头手柄+S2批头---这种精度高

网友E:
这类批头用不上劲,南旗一下都拧花,更何况你这种劣质批头。
几毛一根L形扳手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尺子量一下就清楚了

貌似要专用的尺子才能准确测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劣质批头不要用,容易把螺丝搞坏。

我打算买一套L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劣质的。

以后再也不敢随便买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批头精度差,难道楼主买的是下面这种螺丝刀套装可以扔了,X宝上买单独的批头手柄+S2批头---这种精度 ...

就是上图这种不过不是同一个牌子的,我打算买一套不需要手柄的L型的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批头用不上劲,南旗一下都拧花,更何况你这种劣质批头。
几毛一根L形扳手却没事。 ...

L型的我也有一些都是买东西送的打算再买一套。

网友F:
我买南旗的T7.T8 也是碰到这种一样大的。然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做模型要精度的车制批头好,但几十块一把就相当,基本两把就能买一套南旗了,问题也是很严重。(贵是个大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南旗的T7.T8 也是碰到这种一样大的。然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做模型要精度的车制批头好,但几十块一 ...

是呀,单独一把一把的买光快递费就多很多了。

网友:
pb  维拉买一套,,国产本坛坦克   南旗多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要专用的尺子才能准确测量出来的。

游标卡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买一套L型的。

我买的绿林S2的L型,好用,结实,精度都还可以

网友:
买内六角扳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型的我也有一些都是买东西送的打算再买一套。

这种精度需要球头的,如果是平头一样不好用。

网友:
日系的一些品牌精度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