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磁炉串保护的60W灯泡亮(能用)

楼主(2021-10-15):
有个苏泊尔c21-sdhcb45电磁炉,虽然能用但是接上整流桥前的那个电容,串保护的60W灯泡就亮,焊下来就不亮了。电容是7uf的用万用表测6,47uf。此电磁炉烧过保险,换了IGBT和7805能用了,但是灯泡亮不敢用,请师傅们指导。
电磁炉全部。
220V电源并的7uf电容位置。

网友A:
灯泡和电容构成回路,灯亮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和电容构成回路,灯亮是正常的

谢谢分享,有个九阳的是不亮的,为什么?

网友A:
相同位置有电容吗?容量相近吗?容量小,容抗大,就不会亮。

网友:
    说明抗干扰电容用的大,厚道啊

网友:
河东不倒,猛士不死。

网友B:
你换个小点的,也可以把灯泡串在电容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位置有电容吗?容量相近吗?容量小,容抗大,就不会亮。

看第一图还有两个各负其责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小点的,也可以把灯泡串在电容后面

根据这款炉设计原理,不应该串灯泡亮吧?

网友C:
你这铝线盘的接头也快烧坏了吧?

网友:
多看看电路图。你发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铝线盘的接头也快烧坏了吧?

要是铝线盘就没什么修理价值了。

网友D:
以前的电磁炉用的电容容量小,现在还有10uf的,串灯泡就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电磁炉用的电容容量小,现在还有10uf的,串灯泡就会亮。

看来这是正常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