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9AB开卡本来容量16g,开完只剩7.9g,求大神门指点哪里姿势不对..

楼主(2021-10-15):
如题,工具用的这篇帖子里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512

u盘信息

u盘信息

设置

设置

分级这里没动过

分级这里没动过

网友A:
用高格,字数补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高格,字数补丁···················

一直没用过3259AA,真的不知道3259AA有没有正片工具,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用过3259AA,真的不知道3259AA有没有正片工具,请教一下

找了一下,貌似没有

网友(2024-01-28):
我捡到一个16G 黑胶U盘,识别跟你图片中一样,用上面链接的工具软件开卡,一直报错:坏块太多,找不到Flash ID……实际上开卡软件的ID识别是正确的,就是报错

高格、低格都报错,是否闪存颗粒太垃圾?成废块了?

网友C:
只能说各种奇葩情况都有
今天拿了翼浪家的3281ab开东芝mlc
4ce跳线已改,pretest错误先不说,包括掉盘、compare错误等各种牛马错误都给我整出来,当时一度以为没焊好炸ce
但最后开卡半路掉盘工具既没报错又没提示成功,重新插拔去磁盘管理发现能认盘
自那之后怎么开卡都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各种奇葩情况都有
今天拿了翼浪家的3281ab开东芝mlc
4ce跳线已改,pretest错误先不说,包括掉盘、com ...

我也遇到过,在usb3.0接口上每次开卡都要掉一次,之后才能开,换usb2.0接口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看到3259  918什么  颗粒就洗洗睡吧,这种低格主控,一般都是烂颗粒低格来的
比如这个威刚  8g   实际贴的16g颗粒
我还以为能血赚,颗粒拆下来贴3257高格开卡,结果就是一片姨妈红
反手就是垃圾桶
祝你好运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