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成品板输出电压跳来跳去

楼主(2021-10-15):
空载时输出端电压跳动,在4.1---4.5之间迅速跳,接入电池能转灯,我的另一个型号充电板就稳定不动4.2。这算正常么?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

网友:
这芯片都打掉,嗯,值得深思
所以,芯片问题,总结完毕

网友:
有意思 还磨掉型号 不知又是哪家的兼容芯片

网友A:
淘宝白菜价的山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白菜价的山寨芯片

 你不下载?看MP4啊。

网友:
输出端的电容换个20uf 空载电压会稳定点

网友:
电容上那陀锡好别扭……

网友:
加上负载充电就不会乱跳了吧?

网友:
买过很多4056的板子,一般都是山寨芯片,tc4056a和4056e什么的,前面的电压比较稳,但是是4.15-4.18,后面的这个我买过4张,只有1张稳定4.2左右,其他全是4.1到4.3的乱跳

后来我自己作更小的充电板的时候买的tp4056X,带反接保护,电压也比较稳,都是4.2左右,1个芯片6毛钱

网友:
这个很正常,早些年的4056都这样,接上电池就没事了。

网友(2022-07-25):
测一下2脚对地电阻是不是太小?

网友(2023-05-06):
应该是坏了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