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谁了解羟基发生器

楼主(2021-10-15):
最近好像流行这个设备,不知道哪个懂这个。这东西原理是什么

网友:
不了解:lol:lol::lol:

网友:
羟基 编辑词条  羟基是一种常见的极性基团,化学式为-OH。  羟基是有机化学中最常见的官能团之一,主要分为醇羟基、酚羟基两类。羟基与水可形成氢键,在无机化合物水溶液中以带负电荷的离子形式存在(OH-1),称为氢氧根。  快速导航 词条图册 中文名  羟基 解释  一种常见的极性基团 分类  醇羟基、酚羟基  外文名  oxhydryl、hydroxyl 化学式  -OH 拼音  qiǎng jī 目 录 1字源 2羟基的分类 醇羟基 酚羟基 3有机物中羟基 4羟基与氢氧根 5性质 化学反应 区别 合成保护 6词条图册 1字源编辑  羟基(2) “羟”是化学家发明的字,以“氢”与“氧”二字各取一部份造出。读音则是“氢”的声母(qīng)加上“氧”的韵母及声调(yǎng)利用反切的方式合成一个字。因为j/q/x后面必须接i或ü,所以拼音作qiǎng。  2羟基的分类编辑 羟基可以分为两类:醇羟基和酚羟基  醇羟基 醇羟基与伯、仲或叔碳原子相连为伯醇、仲醇或叔醇,按醇分子中所含羟基数目可分为一羟醇(一元醇)和多羟醇(多元醇),多元羟醇中的羟基在相邻碳原子上时,叫做邻醇羟基,具有与一羟醇相似的性质,也有一定的特性。  醇羟基的酸性按伯、仲、叔醇的顺序减弱,因此,在-OH键断裂的反应中,其反应速度依次下降,在R—OH键断裂反应中,叔醇的反应速度比伯、仲醇快,在控制下,伯醇氧化成醛(但用较强的氧化剂会使生成的醛转化成羧酸);仲醇氧化为酮(通常稳定.不会进一步氧化);一般叔醇不易被氧化。  酚羟基 酚羟基(-OH) 为酚类的官能团。在C—O—H结构中,氧原子含有孤对p电子,p电子云和苯环的大π电子云从侧面有所重叠,使氧原子上的p电子云向苯环转移,使氢氧原子间的电子云向氧原子方向转移,结果C—O键更牢固,O—H键更易断裂。羟基中氢原子较易电离,使苯酚显示一定的酸性,能和强碱发生中和反应(乙醇则不能)。  3有机物中羟基编辑 在有机物中,在有机化学的系统命名中,在简单烃基后跟着羟基的称作醇,而糖类多为多羟基醛或酮。  羟基直接连在苯环上的称作酚。  醇羟基不体现出酸性(阿伦尼乌斯酸碱理论中),酚羟基和羧羟基体现出弱酸性(因而苯酚可与钠反应),酚羟基酸性比碳酸弱,强于碳酸氢根;羧羟基(羧基),比碳酸强。  常见化合物的乙醇(俗名:酒精)为非电解质,不显酸性。乙醇中只有羟基上的氢可以电离,因而与钠反应时1mol乙醇只产生0.5mol氢气。  4羟基与氢氧根编辑 在无机物中,通常含有氢氧根的物质为碱或其它的碱式盐。  含氢氧根的物质溶解于水会电离出氢氧根离子,因此含氢氧根的物质水溶液多体现碱性,但是氢氧根是离子,带负电,与羟基有着本质区别,只有极少数弱碱(共价化合物)自带羟基。  5性质编辑 化学反应 1.还原性,可被氧化成醛或酮或羧酸。  2.弱酸性,酚羟基与氢氧化钠反应生成酚钠。虽然呈偏酸性,但很多含羟基有机物的水溶液酸性比水更弱。如甲醇(CH3OH)、乙醇(CH3CH2OH)等。  3.可发生消去反应,如乙醇脱水生成乙烯。  4.可发生置换反应,醇羟基与金属钠反应置换了羟基中的氢原子,生成了氢气。  5.可发生取代反应,分子间脱水成醚(R-O-R”)R与R“为烃基。  区别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在示性式中,羟基和氢氧根的写法相同,因此很容易和氢氧根混淆。  区别:1、电子数不同:氢氧根为十电子,羟基为九电子;2、二者电子式不同:氢氧根的氧原子有8个电子包围,羟基的氧原子外有7个电子包围。  虽然氢氧根和羟基均为原子团,但羟基为官能团,而氢氧根为离子。而且含氢氧根的物质在水溶液中呈碱性,而含羟基的物质的水溶液则多呈偏酸性。氢氧根和羟基在有机化学上的共性是亲核性。  合成保护 羟基是有机化学中最常见的官能团之一,无论是醇羟基还是酚羟基均容易被多种氧化剂所氧化。因此在多官能团化合物的合成过程中,羟基或者部分羟基需要先被保护,阻止它参与反应,在适当的步骤中再被转化。  6词条图册 羟基 词条标签:

网友A:
骗人的!
羟基(-OH)无论与碳结合如甲醇,已醇,或与苯结合如苯酚,其结合力十分牢固,不可能存在自由基形式的羟基。
羟基稳定的很,那怕加硝酸硝化它,破坏的也是羟基里面的氢,氧还留着呢,而产生酰。
羟基是有机化合物里面的基团,怎么可能随意发生?

因此,羟基发生器是不成立的。

楼主所指大概是无机化合物里面的氢氧根离子吧(OH-),碱性离子,与羟基不是一回事,用不着发生,所有肥皂香皂洗衣粉纯碱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骗人的!
羟基(-OH)无论与碳结合如甲醇,已醇,或与苯结合如苯酚,其结合力十分牢固,不可能存在自由基 ...

我看见有果蔬清洗机里面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见有果蔬清洗机里面有

我算是有洁癖的啦,每天洗手不知多少次,你似乎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人群中有人打喷嚏,我会闪电般躲开,坐地铁肯定坐车头。

我认为用大量的水洗菜,比什么都好使,先泡后洗,每次用水30--50升少不了。我洗的碗看不到有水珠的。

网友B:
想起近年来来日用产品中的那些名词:纳米**、量子**、石墨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起近年来来日用产品中的那些名词:纳米**、量子**、石墨烯**。。。。。。。。。 ...

真相帝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相帝啊....
----------------

你还是搜索一下国家部委相关材料再下定论吧

网友:
国内奸商们总会搞出新花样来!

网友:
犹如氢量水之类的,骗老人退休金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搜索一下国家部委相关材料再下定论吧

正是部委要发展这些高科技,那些奸商就是用这些高大上的名词来标榜货品很牛X,用了吃了长命百岁,益寿延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是部委要发展这些高科技,那些奸商就是用这些高大上的名词来标榜货品很牛X,用了吃了长命百岁,益寿延年 ...

这个世界肯定有科学,也有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搜索一下国家部委相关材料再下定论吧

没有否认这些名词对应的技术,上边朋友说的是日用产品,比如
正规:纳米材料       某产品:纳米内裤
正规:量子计算机    某产品:量子内裤
正规:石墨烯电池    某产品:石墨烯内裤
某产品:来买,能壮阳

网友(2022-06-08):
酿酒器吧,酒不就带羟基吗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看到这两个字只想起了牢底坐穿水  伽马**丁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