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只新旺定时控制器

楼主(2021-10-15):
买这个主要是用来电热水器定时开关用的!!!马店花了23大洋!!

待机居然要0.9W!!
接通继电器后变成2.2W  ~~

用变器的,不是猪容!

网友A:
居然是工频变压器当电源,我怀疑穿越回了90年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工频变压器当电源,我怀疑穿越回了90年代

耐用啊!。。。

网友B:
猪容的比变器的要省电吧

网友C:
能控制几个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猪容的比变器的要省电吧

不清楚,家里一个猪容的好像待机0.7左右!

网友:
变压器比阻容好太多了。

网友D:
我买的品益的, 用了好几年了, 目前没坏, 它不怕停电, 停电后时间是对的

品益之前, 用的是一个机械式的, 用了几年坏了, 机械式的, 停电时间就停了

机械的没坏以前, 我是认为机械的比电子的安全性高 一些。。。坏了之后, 看法已经改变。。

定时开关, 感觉品益的还可以吧。。前两天买了一个品益的电动自行车倒计时开关。。也是电子控制的。。继电器的吸合声能听到。。

网友E:
我有一个是阻容降压的,变压器的会耗电大些。好像可以控制10组开关,一节5号电池是给时钟供电的,也负责设置的保存,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控制几个时段?

16组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品益的, 用了好几年了, 目前没坏, 它不怕停电, 停电后时间是对的

品益之前, 用的是一个机械式 ...

我之前也是好几年前买一个机械的,好像买了38元还不包邮,停电了就不走,里面是一个大电阻接个线圈,那个大电阻长时间高温,后来把里面的尼龙齿轮热坏了,几个牙齿掉下来坏了!

网友:
看了半天,就没找到关键的东西(控制芯片,有些是牛屎)!

网友:
家里有个用阻容的功率计,没用几次就坏了。

网友:
我以前拆过类似的定时开关(供电局变压器配电箱里的),里面有机械开关结构,用非常厚实铜材+银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是阻容降压的,变压器的会耗电大些。好像可以控制10组开关,一节5号电池是给时钟供电的,也负责设 ...

我这个是16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工频变压器当电源,我怀疑穿越回了90年代

工频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