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空气果 Sport隐藏功能探索

楼主(2021-10-15):
前天下单已到货是空气果 Sport ,好了不用折腾了。
大家说的亮灯图标出来方法,1S快速连续按4下,放开,不要多按O(∩_∩)O哈哈~,功能屏幕保持高亮,充电模式貌似无效
还有一个格子画面,显示已标定段数:1  ,功能未知。 暗号:快速连续按5下,最后一下不要放开。
其他暗号大家一起探索吧,此款为纯手折腾款嘛

楼主:
此款内部空间比较小,温度测量不准(偏高),屏幕可能长时间工作原因。

网友:
连续按五下都被你发现了啊,你这是当文玩手把件来玩了啊

网友A:
不能显示时间,可玩性大大降低,不如空气果Fun

网友:
这款就鸡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显示时间,可玩性大大降低,不如空气果Fun

但是升级潜力巨大,彩色点阵屏,配上ESP32就可以播放小电视了

网友:
刷个固件,可以改时间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显示时间,可玩性大大降低,不如空气果Fun

这款有个优点几分钟后自动息屏待机,待机电流小,估计一两天没问题,风扇声音好像也小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有个优点几分钟后自动息屏待机,待机电流小,估计一两天没问题,风扇声音好像也小些 ...

这个一直插电的话,几分钟检测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款内部空间比较小,温度测量不准(偏高),屏幕可能长时间工作原因。

真的是偏高,比我家所有的温度计都高,测不准就没什么意义了,唉

网友:
不外接充电器,按四下后过一会还是灭屏,墨迹空气也换不醒,只能按开关,唉。

网友:
空气果 Sport隐藏功能探索

经测试,冲满电每天用四、五次左右可一星期一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