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烧了换控制器

楼主(2021-10-15):
一台电动车,骑行后放楼下充电,满电后准备出去遛弯,发现无法动弹,但大灯转向喇叭正常,量电压无异常,拆开发现控制器一股糊味,就这货。

应该是控制器烧了。来张全景图片,所以的接头如下。

仔细分析控制器的接头,标识如下。(电源三相写错,是电机三相)

深水宝下单一个控制器 ,元朗的金刚系列 12管650w,我估计虚标,大概500w的功率。135米,好贵。
1、到货后拆开电动车底座,先断电把电机三线按颜色接上,就这个,颜色一般都用黄蓝绿线。

2、然后把电池的电源正负接到控制器上,不要搞错正负极。(手脏没拍照)
3、钥匙信号线(单根的)对接好。
4、电动车的霍尔线和控制器的霍尔线(5线插头)也按颜色接好。

嗯,如果能到这步,工程完成了一大半了。

5、再次检查电源正负极,悬空电机后轮。确认无错接插上钥匙通电,这时后轮会低俗转动,如果正转(前进)关闭电源,进行下步。如果反转(倒车)找到控制器的学习线,关闭电源对接学习线,打开电源,轮毂正转后拔掉学习线并关闭电源。

6、最重要的一步,找到原车的转把线,三根线,一红(正)一黑(负)一根其他颜色(我的是灰色),一般都在一起,三线按颜色对接控制器转把线(红黑一定要分正负)

红框中就是转把线。

7、还剩了刹把断电线没接,找到原车刹把断电线,灰黑二根的是低电平断电,紫色的一根是高电平断电,接上控制器对应的线原地轮毂悬空试车,如果刹车不断电,可以换着试试。
到此,电动车代步的基本功能实现了,至于高中低速,倒车、报警等其他辅助功能,自己参照原车控制器一一接上就行,红黑线一般是电源,不要接错就好。

网友A:
这车居然全都是防水接头,好高级的样子

控制器才120就贵了?我车上得500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居然全都是防水接头,好高级的样子

控制器才120就贵了?我车上得500起步 ...

我的买菜电动车,没必要那么好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车烧了。。

网友:
不抢救一下就直接换新?

网友:
控确实贵了点这样的控也就30左右

网友B:
控制器烧算常见吗?好像我周围还没看到过一个烧控制器的

网友C:
控制器的接线都是标准化的吗?

网友D:
电机多少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多少瓦的?

64v的能跑45码,猜可能是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的接线都是标准化的吗?

23m币 差点少看个万,怎么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烧算常见吗?好像我周围还没看到过一个烧控制器的

最搞笑充着电烧了,充电前还骑了

网友E:
我的小刀电动车60V的有电有显示,转转把不动,修车的师傅说控制器坏了,给换了个控制器(说小刀控制器很紧张,没有货,给换了个非小刀控制器),现在速度超快,液晶屏显示一直满电,一转把加电,电机象超电压了一样声音响。难道控制器还得同品牌,换了个牌子就不匹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买菜电动车,没必要那么好

我车上的控制器,看着不起眼吧,96V150A的。图上的双线都是10平方,单线是16平方,国标BVR,软性布线用线,国标RV软线不好用的,AWG的软线也不好用,主要原因是不好接线,这种BVR线属于大功率的标配。

这个控是手工定制产品,24管英飞凌4110,具体标号忘了,全灌胶防水工艺,发热超级低,不需要额外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刀电动车60V的有电有显示,转转把不动,修车的师傅说控制器坏了,给换了个控制器(说小刀控制器很紧 ...

控制器问题,我原来的一样,换了这个骑一圈好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车上的控制器,看着不起眼吧,96V150A的。图上的双线都是10平方,单线是16平方,国标BVR,软性布线用线 ...

真舍得下本,万一毛贼看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器问题,我原来的一样,换了这个骑一圈好安静

霍尔相位匹配问题,控制器和电机的提前量不一样,就会导致电机运行的时候有声音,高级可调控制器能够通过蓝牙啥的修改控制器这个参数来适应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舍得下本,万一毛贼看上了

毛贼看不上这玩意的,卖不起价格

虽然一个管子就差不多20块钱了,但拆机管子不值钱的,管子必须是从经销商拿完全同一批的才能做成这种超级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搞笑充着电烧了,充电前还骑了

充电的时候怎么会烧呢?充电不过控制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器问题,我原来的一样,换了这个骑一圈好安静

正弦波控制器,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