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史丹利锂电往复锯开关维修

楼主(2021-10-15):
没用多久的割柴神器,开关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A:
这个牌子是贴牌专业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是贴牌专业户吧?

确实是,质量一般般不耐操

网友B:
买同型号的德丰开关换上,这样修修用几次还坏。

楼主(2021-11-16):
引用 网友B:
买同型号的德丰开关换上,这样修修用几次还坏。

大神说得不错,现在又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