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虚拟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严重不准这么办?(已解决)

楼主(2021-10-15):
最近新买的一个ISDS205A虚拟示波器,测量锂电池居然都能测出95mv的纹波出来,短接探头和接地线也能测出95mv的纹波,简直了。
是这个虚拟示波器是坏的还是我使用方法可能不对?

已经换过探头了,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应该不是探头的问题。

联系卖家工程师之后已经解决问题,虽然还是有误差/底噪,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夸张了,反正价格也便宜,就这么将就用吧。等我发财了我买个好的

网友:
首先换台电脑测试下,用笔记本和台式机分别测试,之前用过他们家的产品,对于USB供电要求很高。
如果都很大,就问问客服或者他们的FAE吧,问之前先用其他的示波器测量文波的对比照片准备好(之前和他们的FAE打交道就是,什么都要对比图)。

网友:
示波器能用充电宝供电吗,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拔掉探头呢?直接扭上bnc短路头呢?95mV纹波是什么波形?基频是多少?

网友:
对地短路输入端都有95mV那就是它自己的噪声
实际测到纹波的时候减去95mV就行了

网友:
买个真的示波器呗

网友:
这也太差了吧 同价位的其他示波器 也没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