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慢走丝电火花线切割 (diy slow-feeding EDM wire-cut)

楼主(2021-10-15):
这是去年做的了。那是对这个论坛还不太了解。

2020年7月份机器发布的视频

过年时的进展汇报视频

慢走丝主机代码。包含运动控制以及代码解释器部分以及其他所有代码全是自己编写的。拥有非常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改写。
目前G代码包含
G0 快速定位。
G1 直线插补代码
G2顺时针插补代码
G3逆时针插补代码
G92 原点设定代码
M代码包含
M3 开启放电
M30 停止所有操作
S跟数字配合,1100之间。控制运丝的速度。
Hz跟随数字配合,60020000之间。设定主放电频率。超过范围会自动默认600Hz频率。
主机温度显示的是主机放电场效应管的温度。不等于主机外壳温度。
主机温度低于40摄氏度时,冷却风扇不会工作。
主机温度高于40摄氏度时,冷却风扇转速跟随温度逐渐升高。
主机温度高于100摄氏度时。主机将启动高温保护。停止所有工作。并向控制程序发送错误代码。
主机检测到短路时会减小输出电流。避免黄铜丝烧断。
短路时间过长时,主机将启动短路过长保护。停止所有工作。并向控制程序发送错误代码。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种用线的
上次见到坛友用的是一个铜管,然后发出电火花来切割的

我作为外行,完全不理解这种高科技

网友B:
线切割都是用钼丝的啊!!!!!!!!

网友C:
这玩意儿是把工件打个洞,然后把慕斯穿过去,用电腐蚀来切割吗?

网友D:
我们这里有个加工厂,被警察抄家了,一排线切割的机床,加工木仓配件的,太可惜了,一大盘一大盘的钼丝最后全被收垃圾的收走了,我就捡了3个小钻头。

网友E:
你到是把电路图放出来,让我们开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种用线的
上次见到坛友用的是一个铜管,然后发出电火花来切割的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都是用钼丝的啊!!!!!!!!

用钼丝的是快走丝和中走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是把工件打个洞,然后把慕斯穿过去,用电腐蚀来切割吗?

用钼丝的是快走丝和中走丝。 不是电腐蚀。 是适当间隙击穿介质放电,相当于一次微型爆炸。中心温度几千度。金融融化,并被介质冷却带走。用来去除工件。每秒上万次这种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有个加工厂,被警察抄家了,一排线切割的机床,加工木仓配件的,太可惜了,一大盘一大盘的钼丝最后 ...

谢谢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到是把电路图放出来,让我们开开眼。

谢谢顶帖。

网友F:
这里可能更多的是简易版本的,如何用常用的工具和元件搭一个能使用的工具。
楼主大神,专业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都是用钼丝的啊!!!!!!!!

钼丝是快走丝,慢走丝是用铜丝,精度比用钼丝的快走丝高多了。

网友G:
加工精度看着不错哦.可惜技术不够,玩不动

网友:
我们对面工厂就有2台西部慢走丝

网友:
这个太高端了不会喷,咱们换一家!

网友:
准备商业化了?

网友:
侧壁怎么看着有点锯齿,是没修几刀还是修了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可能更多的是简易版本的,如何用常用的工具和元件搭一个能使用的工具。
楼主大神,专业级别的。 ...

谢谢顶帖.^_^   坛友过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精度看着不错哦.可惜技术不够,玩不动

谢谢顶帖.^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