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k8115开卡bok满容144g的方法。

楼主(2021-10-15):
开卡工具jm2039d,打开软件,按自动,再打上lo6-bok,再按自动,其它默认值。软件选mk8115,其他不好使,注意开卡工具。

网友A:
3CE L06B 上3111撑死开136GB亲测,想开满144 洗洗睡吧

网友:
有什么用呢,跑圈都有可能丢失目标的辣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CE L06B 上3111撑死开136GB亲测,想开满144 洗洗睡吧

唐总,mk8115也是3111的马甲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唐总,mk8115也是3111的马甲呀?

你想啥呢,mk8115是阉割的mk8113,mk8113算是jmf670的进化

网友:
MK8115这主控表现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啥呢,mk8115是阉割的mk8113,mk8113算是jmf670的进化

噢,学习了。perter哥就是认真

网友(2023-05-31):
这个第一个窗口下的那个op-pformat选项是怎么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