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符号的按键准确来说什么意思?

楼主(2021-10-15):
各位前辈们,老师们
这个符号的按键准确来说什么意思?

网友A:
记得以前CD面板,好像是播放快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以前CD面板,好像是播放快进

我也记得是快进

网友:
刚才还以为是下一曲呢,结果仔细对比了一下,嗯,我错了
还是快进

网友:
上面几个在搞笑吧

网友:
就是下一曲,快进没有右边的一竖。

网友:
快进 快退 没有那一道竖,  说是 下一曲 上一曲 按理说也不需要 快进 快退 的符号。 看起来更像是 快进到下一曲 ......但实际上个人感觉更像是 快进到音频尾部 的意思。

快退   ◀◀
快进    ▶▶
上一曲   ▕ ◀
下一曲     ▶▏
播放        ▶
暂停       ▕ ▏
快退到曲首      ▕◀◀
快进到曲尾       ▶▶▏

网友:
快进到底,一般会播放下一曲,没有就结束了!

网友:
我是理解为 长按/快进,短按/下一曲。实际操作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对诸位前辈老师的解答
在此毕恭毕敬的一律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