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002B功放声音小可以叠焊吗?叠焊声音会不会大一点

楼主(2021-10-15):
8002B功放声音小可以叠焊吗?叠焊声音会不会大一点

网友:
应该不行,换其它D类功放ic吧

网友:
改成BTl,功率可以加大,前提是模块能输出足够大的电流。

网友:
如果想加大输出功率,可以改桥式输出。还不行就只能提高电压或降低喇叭阻抗了。要么换个高响度的喇叭吧。

网友:
换成TK系列的功放块比如TK0337.338.336等功率就提上来啦。

网友:
换成HAA2018可以提高电压。也可以使用2欧姆的喇叭,功率就上来啦。

网友:
如果不是芯片有问题,就是你前级电平低,这个功放5V2W的输出能力,大多数场合是足够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