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方法,空气果只用手机,对时又控制屏幕亮

楼主(2021-10-15):
我想说的是 全程只用手机。
1.先用论坛大神的劫持dns对时。
2.解除劫持,
3.软件本身的检查,屏幕就亮了。

楼主:
非劫持状态,点这个检测,屏幕就亮了。

网友A:
必须常亮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常亮才有用

常亮的要不停测pm2.5.... 风扇不停的转,耗电就多了。
感觉没必要。
实际上它熄灭的时候的一点点光,稍微提升一点亮度就好了。

网友B:
解除了还能对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亮的要不停测pm2.5.... 风扇不停的转,耗电就多了。
感觉没必要。
实际上它熄灭的时候的一点点光,稍微 ...

买了两个,待机的状态亮度都不一样,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除了还能对时吗?

对完一次时就准了呀,

网友:
这就厉害了。掌声鼓励。

网友C:
能给一下软件的链接吗,我下载的墨迹空气可以联网,但是没法实现你说的功能。另外还有其他设置可以调吗,我记得有人说可以调整检测上报的间隔时间。

网友D:
在墨迹空气里看到楼主家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墨迹空气里看到楼主家的数据了。

厉害。不过,这种无所谓,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给一下软件的链接吗,我下载的墨迹空气可以联网,但是没法实现你说的功能。另外还有其他设置可以调吗,我 ...

就是论坛上一个大佬的啊,百度云盘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墨迹空气里看到楼主家的数据了。

今天下午的啊!这个不是我自己传的图啊!!我在墨迹空气里面怎么看不到别人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墨迹空气里看到楼主家的数据了。

我也会看了。看起来我这边的空气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墨迹空气里看到楼主家的数据了。

我也会看了。但是感觉这个数量有点少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论坛上一个大佬的啊,百度云盘下载的。

能不能提供下论坛链接。我下载的软件只能配网,配完还是显示没链接硬件,也没法手机控制检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提供下论坛链接。我下载的软件只能配网,配完还是显示没链接硬件,也没法手机控制检测。谢谢! ...

最近,关于这个东西的帖子太多了,我也确实不知道哪个帖子里面下载的了。14.61M还有这个版本号截图你看看吧,能不能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提供下论坛链接。我下载的软件只能配网,配完还是显示没链接硬件,也没法手机控制检测。谢谢! ...

我的帖子里有

网友:
WIFI配不上了,风扇一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