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7620路由刷openwrt21.02稳定版不定时重启

楼主(2021-10-15):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么?在K2和另一个7620路由器上都有这个问题。
19.07.8没有问题。
kernel log里面有这句:

ieee80211 phy1: rt2800_config_channel: Warning - Using incomplete support for external PA

19.07.8里面出现了两次,21.02里面出现了N次。

网友A:
看着好像和驱动有关系,k2用老毛子好些。这个u用21版本感觉带不动,换低版本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和驱动有关系,k2用老毛子好些。这个u用21版本感觉带不动,换低版本的用吧。 ...

不是带不带得动的问题,新版本当客户端速度还更快,不知道是哪里的bug.

网友B:
外置PA驱动不完美啊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PA驱动不完美啊像是.....

PA还要驱动的?

网友B:
7620的2.4G目前应该还是没解决. 不管是OP, 还是一众ASUS的固件, 问题都落在了2.4G上了.

而PADAVAN在历史上蹭到了可正常用的7620 2.4G驱动.

所以, 7620要想2.4G达到官方固件的效果, 毛子就应该是唯一选择

网友:
PA 和 LNA 分好多组合了

internal PA + external LNA

external PA + external LNA

都有对应的 eeprom 无线文件的

当然需要驱动对了才能把外置PA那个器件的效果发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20的2.4G目前应该还是没解决. 不管是OP, 还是一众ASUS的固件, 问题都落在了2.4G上了.

而PADAVAN在历史 ...

我艹,原来是这样啊,7621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20的2.4G目前应该还是没解决. 不管是OP, 还是一众ASUS的固件, 问题都落在了2.4G上了.

而PADAVAN在历史 ...

还有哪些无线芯片是不完全支持的?

网友C:
rt-ac51u,一样。7620的,升级21.02之前正常,包括rc1~4,反倒是正式版每天开机后三小时左右崩一次

网友D:
21的mac80211有很多问题,ath9k,ath10使用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的mac80211有很多问题,ath9k,ath10使用都有问题

突然感觉好蛋疼
独立的2.4G和5G芯片应该都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艹,原来是这样啊,7621有问题么?

7621AT 是主控的型号, K2的无线是 MT7620A(2.4G) , MT7612EN(5G)

OP对MT7621AT(主控) + 无线 (MT7603EN + MT7612EN) 支持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21AT 是主控的型号, K2的无线是 MT7620A(2.4G) , MT7612EN(5G)

OP对MT7621AT(主控) + 无线 (MT7603EN  ...

对CPU的支持应该是没问题,7620的问题应该是对7620里面的2.4G的支持不好,但我在openwrt.org硬件支持表格里面psg1218a那一栏没看到有说2.4G支持有问题,反倒是K2P有写2.4G部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ac51u,一样。7620的,升级21.02之前正常,包括rc1~4,反倒是正式版每天开机后三小时左右崩一次 ...

重新试了rc4,一样重启。

网友E:
OP不稳定重启不是很正常吗。要稳定就用老毛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不稳定重启不是很正常吗。要稳定就用老毛子。

更喜欢op,老版本不重启,老毛子不是停止维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喜欢op,老版本不重启,老毛子不是停止维护了?

喜欢最重要。
padavan一直在维护更新啊,增加了很多新的特性了。对MTK的wifi6无线芯片7915也已经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最重要。
padavan一直在维护更新啊,增加了很多新的特性了。对MTK的wifi6无线芯片7915也已经支持了。 ...

https://bitbucket.org/padavan/rt-n56u/src/master/这里显示最后的commit是2018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itbucket.org/padavan/rt-n56u/src/master/这里显示最后的commit是2018年

你觉得是2018就2018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