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几十片这种电池能组电动车电池吗?

楼主(2021-10-15):
手上有200片类似这种手机电池锂电,带保护板的3.7V 2000MAH的  能用几十片组个48V12AH的电动车电瓶吗?还要另加保护板吗?6并13串是否合适?

网友A:
不行,6并是12A,还是足容的情况下,你想用容量型的锂电做动力锂,最多最大功率的0.5C用
动力锂都10C20C的用

网友:
电池分为容量型和动力型,你这属于容量型,电车需要动力型,所以你这个不合适

网友:
这种锂电不安全,穿刺有燃烧的危险,最好还是用动力铁锂。

网友:
电机50w-100w 理论可以 只要不怕爆炸+着火

网友B:
不建议用,放电倍率不行,不过论坛真有人干过,你可以到老站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放电倍率不行,不过论坛真有人干过,你可以到老站搜一下

因为手上这个电池想着没什么用处。能用就用起来它,发挥一点余热。

网友C:
老站有用三星电池组装的,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6并是12A,还是足容的情况下,你想用容量型的锂电做动力锂,最多最大功率的0.5C用
动力锂都10C20C的 ...

这样算的话,2000mah的电流输出一安,6块并且也只有6安,上坡时电动车限流电流是17A,正常行驶应该也有10A吧,那看起来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站有用三星电池组装的,可以去看看

好的,我去搜一下

网友:
用于小功率的车是可以的  比如那种350W以内的电机   计算好并联容量倍率  最多按设计容量的4分之1到2用    得去掉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手上这个电池想着没什么用处。能用就用起来它,发挥一点余热。

不如做个充电宝还是很不错的。电动车根本带不动。。

网友D:
你的200电池是同型号同批次吗?一致性怎么样?小车问题不大,但电池一致性要好

网友:
放电倍率太低了

网友:
放心做 06年我就做过了,装在银洋小电驴上用了3年多没有同样的电池替换了才报废。350W电机的,窄轮子的。
称重称回来300多块波导的手机电池,单个容量是680还是820的记不清楚了。
当时是在矿坛看到有大佬这么做过,而且刚好有个修手机的朋友退出波导售后回老家娶媳妇。
那个年代可没有现在这种锂电保护板,纯粹就是靠电池上的保护板。
矿坛那个大佬是弄了一批索尼4.2V充电器给电池组充电,索尼充电器对于我来说太贵(洋垃圾涨价)。
我用的是波导的手机充电头4.2V500ma,记不清是用了4个还是5个并联充一组。
差点忘了说了,我是13串20并。用有机玻璃做的外壳,方便观察使用中哪个电池鼓包好随时替换。

网友:
还是忘了些没说全,充满后我那小电驴能跑50多接近60公里(我和女友俩人,当年我100斤出头女友90斤出头)。
还有就是那时候的手机电池都是铝壳的,顶多就是鼓包但不会爆炸和起火。
我看你这个应该是软包的,使用的时候要注意。鼓包了马上换掉

网友:
不要试,放电倍率不够,容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200电池是同型号同批次吗?一致性怎么样?小车问题不大,但电池一致性要好 ...

是同一批次的,一致性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数码电芯都不适合高倍率放电,组成大电池把电流控制在0.5c以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手上这个电池想着没什么用处。能用就用起来它,发挥一点余热。

用不上就卖废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