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怎么有这么多磁头?感觉不正常

楼主(2021-10-16):
用diskgenius扫描一个移动硬盘,发现每个柱面都扫描几百个磁头,感觉不正常,普通硬盘应该只有几个磁头啊。

网友:
磁盘上,被分了多少个柱面,多少个扇区,多少个磁头 这些都是程序上的,根据容量 有所不同。。硬盘里的物理磁头,每个盘片的正反面各有一个。不过也曾经见过单面磁盘的是一个磁头,磁头不是两两对应的,而是一个磁头一个圆铁片。。。。

网友:
可能是“磁道”?

网友:
应该是磁道而不是磁头,一般软件里不涉及磁头,只有扇区、柱面和磁道,和磁头没有关系,只有修复软件会涉及磁头操作。

网友:
这是逻辑磁头,不是物理磁头。物理磁头的数量由碟片数量决定,一片磁盘上下两个面都可以存储数据,物理磁头就有两个,上下各一个。如果硬盘容量大,有2个磁盘的话,磁头数量就是四个,三片四片磁盘的以此类推。

网友:
逻辑磁头,不是物理磁头
硬盘中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盘片,每一个盘片又有两个盘面,即上盘面和下盘面,每一个盘面都有一个盘面号,逻辑上按顺序从上而下自“0”开始依次编号。

盘片是用来存储数据的,那么数据是如何写到盘片上去的呢?这个工作是由磁头来完成的。硬盘的每个盘面都会对应一个磁头,所以在硬盘系统中,逻辑盘面号也可称为逻辑磁头号,就是因为每一个有效盘面都有一个对应的读/写磁头。

在计算机系统BIOS中断13H的入口参数中,磁头地址占用寄存器中的8位,其值为0H~FEH,所以磁头号为0~254,也就是说在这种寄存模式下,每个硬盘逻辑上包含255个磁头。

网友:
逻辑磁头,头、道、扇,道不够用借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