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中自有山中手、一寨更比一寨强、拆两个山寨类ATX电源

楼主(2021-10-16):
拆了两个山寨类ATX电源,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这是拆下来的壳子,铁芯都不用看的,线一扯就下来了

因为实在太脏了,都是灰,就水洗了一下,看的清楚些
薄如纸片的洞洞板没跑了

两个电源都是单芯片方案,在3.3V输出上的电路不同,一个和5V是共用绕组,电感多两个,一个是单独绕组,共用一个扼流线圈,输出电容每路单个1000-2200uf

两个电源用料上的最大区别是主变压器的大小相差一倍
较小的那个还比不上笔记本电源变压器大小,高度和辅助变压器差不多高

电路板背面,功率小的那个镗锡都没有

电源一的扼流线圈和肖特基整流管1620、2045、1645

电源高压管用了13007

IC是7502单芯片

电源二比较奇怪,虽然变压器只有一点点大,3.3V的整流管却用了3045,好大!

电源高压管用了13009,好大X2

IC上的字也看不清楚

这个电源最山寨的来了,输出线都是铁线,磁铁被吸住了

网友A:
这种电源还有一点点利用价值,给洗车机之类的对电源质量要求不高的设备供电。但是输出线是铁的就有点过分了

网友B:
常规台式机的功耗并不大,输出功率有100瓦以大部分都可以包的住。
我测过DELL台式机+显示器的功耗,总共也就90W。

网友C:
最后一张图有点过分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规台式机的功耗并不大,输出功率有100瓦以大部分都可以包的住。
我测过DELL台式机+显示器的功耗,总共也 ...

这种垃圾电源输出功率不大就算了,关键是它的纹波大,伤硬件。

网友:
用这种电源,硬盘内存的很容易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还有一点点利用价值,给洗车机之类的对电源质量要求不高的设备供电。但是输出线是铁的就有点过分了 ...

刚丢了一扎铁的

网友:
有时候山里货给你的惊喜连连,我办公室的电脑山里货电源,7台机只有一台机废了电源,其他的到现在足足13年了。。。

网友:
好家伙真是个好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有点过分了啊

你怕是不知道吧,现在市面上150以下的电源基本上都是这种线. (长城,航嘉的几款150以下的除外.)

网友:
另类惊喜,让大家长见识。

网友:
哇靠连铝线都不用直接上铁丝了牛

网友:
变压器体积小,可能是频率高。

网友:
看这电源有种想笑的感觉,就差用纸糊个外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丢了一扎铁的

插头还能用来折腾主板

网友:
山寨电源的散热片都很薄,正规牌子散热片都很厚,不用拆就知道是不是山寨。

网友:
这种电源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让新手学习修理ATX电源。

网友:
看到双排有规律的散热孔就肯定是山寨电源了。

网友:
其实一样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假的nfc拿出来卖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