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iskgenius扫描的柱面,1号柱面对于磁盘内侧还是外侧?

楼主(2021-10-16):
  1号柱面,对应于磁盘的内圆还是外圆?

网友:
外圈小
内圈大

网友:
内员,从内向外的

楼主:
2楼和3楼好像是反的啊,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A:
外圈,我得拆开看过,上电的时候磁头会移到外圈寻0磁道。C盘的位置也在外圈,线速度快所以读写速度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圈,我得拆开看过,上电的时候磁头会移到外圈寻0磁道。C盘的位置也在外圈,线速度快所以读写速度较快 ...

不知道diskgenius这些磁盘检测软件是不是也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应该是外圈,看扫描速度也能看出来,外圈速度快,内圈速度慢

网友:
外圈…同等扇区的外圈磁道大,数据写入相对安全。而越往内上去越小,数据间隔就越小,写入就比较密集。所以往往从最安全的角度是先从外圈往内圈写入数据…

网友:
硬盘速度是文件越多越慢,根据圆轴的理论可得,应该是外圈开始的

网友:
外圈!硬盘和光盘上反过来的,硬盘是从外向内,光盘从里向外;硬盘是同心圆,光盘是“蚊香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