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天气冷了,出来撸个油吧,美孚给它安排上

楼主(2021-10-16):
闲了把4S的浆糊换下来试试,美孚给它安排上,国六B要求低灰不管,加5W30油就是玩哎

材料:
美孚EP530 (机滤没换,没多久也不想换)
齿轮泵,手电钻,管子,纸巾若干

4s的0W20油倒出来吓人,浆糊一般,才20度的天就这样,哎!只能说用不坏就是

网友A:
我也想自己换机油,咨询下楼主的齿轮泵哪里买的?用手电钻驱动倒也省事,可以不用接电源了。

网友:
同问楼主   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自己换机油,咨询下楼主的齿轮泵哪里买的?用手电钻驱动倒也省事,可以不用接电源了。 ...

摆线泵  淘宝很多卖的,装好宝塔接口就可以用

网友:
这么换油真方便,但是我没有机械标尺

网友B:
滤芯不要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芯不要换吗

不换,从4S出来没多久

网友C:
2021款路过,目前才4000公里,二保以后直接换全合成,然后1年1换,毕竟一年也跑不了8000公里。

网友D:
人才啊~~貌似机油滤芯没P作用吧。毛子在油管的频道做过实验,用50个新机油滤芯装车上,轮番过滤机油,结果用完后,试管挂壁检查机油颜色,肉眼看不出区别~~有之情人士解释下“机油滤芯”实际上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1款路过,目前才4000公里,二保以后直接换全合成,然后1年1换,毕竟一年也跑不了8000公里。 ...

我不同,用车一年奔2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才啊~~貌似机油滤芯没P作用吧。毛子在油管的频道做过实验,用50个新机油滤芯装车上,轮番过滤 ...

机油滤芯是用来过滤金属碎屑的,在正常使用的时候,金属啮合会摩擦产生金属碎屑,如果不去处理,会增加磨损,而且在内部发生崩齿或者其他非正常情况时,也能处理一下,放置大金属块进入正常啮合的齿轮间,避免发生二次损伤。

网友E:
这个抽油是不是没有重力换油干净彻底?可以找个沟重力换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抽油是不是没有重力换油干净彻底?可以找个沟重力换油

干净不干净看油底壳设计,不一定的,没有彻底换清的纠结症,差不远就没所谓了

网友F:
0w以上的机油我都不怎么感冒,最差都用0w开头的,

网友G:
亚州沙示??没见过这种,以前只买过黑松沙士,难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亚州沙示??没见过这种,以前只买过黑松沙士,难喝的

黑松没试过,亚洲这个也看人,有机会白花蛇草水试试,试完不要@我就行,我觉得还行啦

网友:
我也想喝沙示  超级好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w以上的机油我都不怎么感冒,最差都用0w开头的,

0w5W10w的只是低温性能,关键还是运动粘度抗剪切性洁净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0w5W10w的只是低温性能,关键还是运动粘度抗剪切性洁净性能

关键是基础油。。。。。。。。

0w没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