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47PFL9509/3电视机坏了,三无,换电源板能解决吗?

楼主(2021-10-16):
47寸的,47PFL9509/3。三无,坏掉后开出过一次,拆开测了一下310V有,12v无。3.3v无,其他不会查了。换电源板能解决吗?

网友A:
如果一个输出接口一个电压都没有肯定是电压板问题,最基本的那个3.3V应该要有的,最好断开和主板的连接再测确定没有换电压板肯定能好。

网友:
STBY有电压吗?

楼主:
12v无   3.3v无.  STBY是待机吗?好像测过,没电压。去找一家能退货的店家买一块电源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输出接口一个电压都没有肯定是电压板问题,最基本的那个3.3V应该要有的,最好断开和主板的连接再测 ...

12V和3.3V确定没有。明天断开输出再测。

楼主:
是待机吗?好像测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待机吗?好像测过,没有。

量下次级的几个大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短路

楼主:
早上通电时电源板有轻微的“”吧嗒"的响声。

网友:
我上次修三无就是电源板正常,主板故障。电视不启动的时候,电源板上有几路没电压是正常的,但是主板那里要有电,主板工作,才能给出启动其它几路电压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个输出接口一个电压都没有肯定是电压板问题,最基本的那个3.3V应该要有的,最好断开和主板的连接再测 ...

断开输出线,电源板还是没任何输出电压,FSQ510 电源电压7.8V,其他脚没有电压,是它坏了吗?

楼主:
FSQ510 旁边的变压器一个脚腐蚀断了,焊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