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巧用QC2.0做台灯

楼主(2021-10-16):
3528灯珠,刚好3V左右一颗。用自制的万能LED灯板焊起来,
如果4串就是12V0.5A,2串是6V1A,单并就是3V2A。
无论用USB5V还是锂电池3~4.2V都不能好好的亮,转换必有损耗。
于是12V成为最佳的供电方式,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好几个快充头,
而QC2.0几乎任何品牌的快充头都会带的基本协议。
诱骗12V非常简单,D+ D-都接0.6V就可以了,无需任何芯片。
type-C输入,是欧盟规定的。
只要插上快充头或者快充移动电源,就可以亮了。
开关并不是真正的开关,而是用来诱骗12V的,关就是5V。

楼主:
相比之前用旧移动电源板子+12V升压的,效率要高好多,发热也少了很多。
这个开关也不是真正的开关,是直接用移动电源板子上的LED控制脚,控制升压的en,来开关的。

楼主:
看你的电源波纹和频率咯

网友:
散热怎么觉就呢

楼主:
刚好暖和而已,实际因为线阻和快充头输出电压不足是到不了额定功率的

网友A:
D+ D-都接0.6V怎么搞方便?串联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 D-都接0.6V怎么搞方便?串联电阻分压?

应该用电阻这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 D-都接0.6V怎么搞方便?串联电阻分压?

用二极管啊!!

网友B:
用过三星LM301B灯珠,Vf电压比较低,2串用5V就能点亮,感觉亮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三星LM301B灯珠,Vf电压比较低,2串用5V就能点亮,感觉亮度还不错

我是废物利用,不花钱买灯,拆了很多旧灯板

楼主:
3D打一个薄层就好了 懒得搞

网友:
怎么搞 , 明示一下, 我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