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5号1.5V锂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V

楼主(2021-10-16):
为什么5号1.5V锂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是5V

网友A:
锂电池的电压一般为3.7v,通过降压电路转换成1.5v输出。充电器是按锂电池加充电电路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的电压一般为3.7v,通过降压电路转换成1.5v输出。充电器是按锂电池加充电电路设计的 ...

谢谢。。。。

网友:
充电器没电池,空负载时,电压是高点。接上电池,电压就降下来了。

如果不放心,可以接万用表的电池档(这个档位相当于有个小电阻,当作负载,可以测量到充电器或者电池,在有负载时真正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
那是电源  充电器在电池里面

网友:
是因为锂电池电压为3.7V,整个电池输出1.5是降压得到的,一般的充电芯片输入是5V,而且5V电压也非常容易得到,比如电脑USB,手机充电器等。

网友:
有一个USB口的,充电用的。

网友B:
USB接口不是5V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不是5V是多少?

我说的是1.5V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C:
那个就是标准的5V电源,电池内部有充放电管理电路

网友(2023-01-02):
引用 网友C:
那个就是标准的5V电源,电池内部有充放电管理电路

是不是因为“电池内部有充放电管理电路”这个原因,所以这类电池卖得贵?一节要20+元。

网友D:
不看好这种电池,这种电池只适合于用一节5号电池的场合,价格贵,而且电量并不大,自放电也不小。主要强项就是电压1.5伏,有些用一节5号电池的设备在用镍氢充电电池的时候嫌电压低,不好用,此时该1.5伏的充电锂电池才派上用场,实际有更好的选项,那就是镍锌电池,电压1.6至1.7伏,完全可以用于一节5号电池的场合,而且价格便宜,电量大。退而求其次可以用5号碳性电池,便宜,有买1.5伏锂电池的钱,买碳性电池可以用很多年了。

网友:
买过几节,充电口在侧面。我发现插上充电线红灯闪烁时电池正负极两端电压等于充电器电压,也就是5v!拔掉充电线几秒钟电压降到1.5v,也就是说不可以在线充电,那电池两端就是5v电压而不是1.5v电压。自放电容量没测。

网友(2024-01-15):
引用 网友D:
不看好这种电池,这种电池只适合于用一节5号电池的场合,价格贵,而且电量并不大,自放电也不小。主要强项 ...

现在这种电池最便宜的能到7元一节,不过对比1元4节的干电池,还是太贵,除非那种耗电大的1.5v场合,比如游戏鼠标。如果能降到4元一节,就会开始大量普及了,频繁换电池的麻烦会覆盖成本。

网友:
这种电池用在收音机里,可能会有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