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做了个3280的U盘,结果太出乎意料

楼主(2021-10-16):
潜水快十年了,第一次发帖好紧张

SM3280BB+镁光NW952*2,板子红色的,颗粒全新英睿达镁光MX500 1TB拆的,单颗256GB用了2颗。容量设93%得到475G,5个坏块,还不错。

速度测试结果如下:

空盘使用WTGBench测试一直到写入216G,写入速度大约385MB/S,但是间歇性的掉到0

大概写入235G以后,用Windows磁盘管理创建一个4.99GB(5119MB)的vhd文件复制到U盘。速度还是很快。中间一样间歇性掉到0,但是总体平稳。平稳不掉速的区间大概2-2.5GB。

复制一个5GB以上的文件到U盘,速度全程惨不忍睹。

写入253G以后,AS SSD Benchmark的跑分,本来跑的是3gb但是在测4k 64线程时主控过热掉盘了。测3GB前面一段速度差不多,后面就掉到190MB/s左右。

不知道这速度是slc cache还是tlc直写?有没有软件可以查看U盘写入放大的?
测试过程速度掉0可能是主控过热或者是模拟slc缓存用尽。单文件超过5g速度很低应该是人为限制了性能。
3280的垃圾回收机制不清楚。不知道长期做Windows to go会不会掉速严重。
长时间写入还是有点热,可能有六七十度。测试时主控上贴了导热贴,上面放一把镊子当临时散热器。
tlc颗粒有这样的速度和稳定性,体验应该不输sm2258xt了。貌似比3282也更稳定。其实这两货有很大关系。
目前没有质量好点的主控板,价格也比较高。只撸了两片玩玩。
其他的暂时没想到。测试可能不严谨。欢迎探讨。

网友A:
3280 3281本来就是用到最后越来越慢,SLC CEACHE部分好像就是1G跑分用的,后面就没有了,无论插拔多少次,双贴512可以上3111的G2了,这玩意我也就买了几片,贴了B16双贴8CE 256,30块钱一个,58XT才55一个,所以才没考虑3280

网友:
工具哪里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0 3281本来就是用到最后越来越慢,SLC CEACHE部分好像就是1G跑分用的,后面就没有了,无论插拔多少次, ...

如果有slc cache应该是2G左右,或者和固件有关。刚才测试全盘写入,大概都是这个速度。但是中间会经常掉到0,平均下来差不多200mb/s。似乎缓存写完就马上回收,所以中间会有短时间从0慢慢恢复到高速。如果是这样那写入放大应该很大。我使用的是S0903v1版本。

楼主:
S0903v1版本,老毛子网站https://www.usbdev.ru/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0 3281本来就是用到最后越来越慢,SLC CEACHE部分好像就是1G跑分用的,后面就没有了,无论插拔多少次, ...

ps3111的G2板哪里买?

网友:
QLC习惯了掉0的速度,但温度还不错

网友B:
不要用G2板子,电路都阉割完了

网友:
有点不科学。我用3280ab双贴镁光b17,assd测试最大写入速度240,楼主的b27写入380有点吓人了。
猜测原因
1,3280bb主控有设置slc缓存?
2,b27比b17快?
3,量产工具不同?我用的也是s0903。。
  4,别的量产设置原因?

网友C:
楼主如果方便发一下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v2.5.75.v8。头一次见3280写入速度达到3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方便发一下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v2.5.75.v8。头一次见3280写入速度达到380 ...

量产的是s0903,截图的是创见合集的打开查看的,因为量产后用s0903检测不到U盘(后来修改参数了可以了)。b27a比b16a应该会比较快。不调整频率300左右。我测试是把C8调到E8。其它的设置我瞎改了,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我把修改过的工具传上去自己参考。可能导致U盘不稳定,慎用。

SM3280 Series MPtool S0903v1.7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G2板子,电路都阉割完了

g2板有很多小巧精致的外壳可选,也很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产的是s0903,截图的是创见合集的打开查看的,因为量产后用s0903检测不到U盘(后来修改参数了可以了) ...

感谢分享!原来是超频了呀。b27果然比b16快,b16单贴4ce写入240,双贴8ce还是240,奇怪了!

网友:
当时想多了,还以为新工具能调slc cach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G2板子,电路都阉割完了

阉割完了?3111g2的板子还没有发售哦,你怎么知道的阉割了?2246xt 2258xt g2板子目前累计出货量几十k了,没见有什么问题,你张口就阉割?你有电路图?你知道我板子的用料嘛?还是脑补的?

网友(2022-12-03):
大神,能否指导一下,如何才能让4K64线程的写入速度提高到这么多,我开过好多3281,都是4K和4K64线程的写入基本一样的

网友D:
这主控不便宜,不知道为啥还有人信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控不便宜,不知道为啥还有人信仰

对3280没信仰,也知道它性价比差,
手上也有多个3350、2246,但我还是
买了多个3280。原因就是对量产
折腾CD有刚需。

网友:
就是有点贵

网友:
支持一下,很好的一个内容,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