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新科dvd播放拉杆音响故障

楼主(2021-10-16):
DVD电源不通?有高手见过这电路吗!

楼主:
电源用了2只 ao4805 做电瓶和外电的转换,   怀疑坏了,双pmos管的图是网上借用的
, 大家有测量方法吗?

网友:
一切皆可以新科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换一个芯片就可以了,我有个拉杆音箱,好像就换一个这个叫功放芯片CS8508,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DVD电源不通?意思是其他电源通的?

楼主(2022-04-01):
16脚芯片丝印{FS35A   TG96785    1546HAD}有知道的吗?

楼主:
一脚正5V  16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