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 联想小新Air15酷睿I5版WIN10 频繁蓝屏

楼主(2021-10-16):
618买的电脑,蓝屏频次很高。硬盘、内存都检测过没有问题,电脑一玩Steam游戏就会出现蓝屏,有时几分钟、有时两三小时就会出现。系统自己重装了LTSC2019驱动、系统都更新到最新,还是会出现蓝屏

DMP文件如下:

Microsoft (R) Windows Debugger Version 10.0.17763.168 X86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Loading Dump File [C:\MEMORY\MEMORY.DMP]
Kernel Bitmap Dump File: Kernel address space is available, User address space may not be available.

Symbol search path is: srv*
Executable search path is: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ntkrnlmp.exe -
Windows 10 Kernel Version 17763 MP (8 procs) Free x64
Product: WinNt, suite: TerminalServer SingleUserTS
Built by: 17763.1.amd64fre.rs5_release.180914-1434
Machine Name:
Kernel base = 0xfffff805`6dcaf000 PsLoadedModuleList = 0xfffff805`6e0c64d0
Debug session time: Wed Oct 13 20:19:12.477 2021 (UTC + 8:00)
System Uptime: 1 days 1:09:56.236
*** ERROR: Symbol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Defaulted to export symbols for ntkrnlmp.exe -
Loading Kernel Symbols
...............................................................
................................................................
................................................................
.....................
Loading User Symbols
PEB is paged out (Peb.Ldr = 00000000`0069c018).  Type ".hh dbgerr001" for details
Loading unloaded module list
...................................

************* Symbol Loading Error Summary **************
Module name            Error
ntkrnlmp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

You can troubleshoot most symbol related issues by turning on symbol loading diagnostics (!sym noisy) and repeating the command that caused symbols to be loaded.
You should also verify that your symbol search path (.sympath) is correct.
Unable to add extension DLL: kdexts
Unable to add extension DLL: kext
Unable to add extension DLL: exts
The call to LoadLibrary(ext) failed, Win32 error 0n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Please check your debugger configuration and/or network access.
The call to LoadLibrary(ext) failed, Win32 error 0n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Please check your debugger configuration and/or network access.
*******************************************************************************
*                                                                             *
*                        Bugcheck Analysis                                    *
*                                                                             *
*******************************************************************************
Bugcheck code 0000003B
Arguments 00000000`c0000005 fffff805`6de6e2bf fffff60a`302ae630 00000000`00000000

RetAddr           : Args to Child                                                           : Call Site
fffff805`6de788e9 : 00000000`0000003b 00000000`c0000005 fffff805`6de6e2bf fffff60a`302ae630 : nt!KeBugCheckEx
fffff805`6de77d3c : fffff60a`302aede8 fffff60a`302ae630 fffff60a`302aede8 00000000`00000000 : nt!setjmpex+0x7e99
fffff805`6de6fbbf : fffff805`6e18e000 fffff805`6dcaf000 0005b35c`00a6b000 00000000`0010001f : nt!setjmpex+0x72ec
fffff805`6dcecf60 : fffff60a`302ae4d0 00000000`00000000 fffff60a`302ae3f0 00000000`00000000 : nt!_chkstk+0x41f
fffff805`6ddc3154 : fffff60a`302aede8 fffff60a`302aeb30 fffff60a`302aede8 ffffaf81`bf91f200 : nt!RtlUnwindEx+0x3440
fffff805`6de789c2 : ffffd68c`c9ebad48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nt!ExReleaseAutoExpandPushLockExclusive+0x264
fffff805`6de7484b : 00000000`00000000 fffff805`6ddf4376 ffffd68c`eefa7000 ffffd68c`f85e1390 : nt!setjmpex+0x7f72
fffff805`6de6e2bf : ffffaf81`bf580180 00000000`00000000 ffffaf81`bf590200 ffffaf81`bfa80180 : nt!setjmpex+0x3dfb
fffff805`6de6dc76 : ffffaf81`bf90f180 fffff805`6dda2fc7 ffffaf81`bf9b9180 ffffaf81`bfa80180 : nt!KeSynchronizeExecution+0x607f
fffff805`6dcf9537 : ffffd68c`fe2790c0 00000000`00000000 ffffaf81`bf590200 00000000`00000000 : nt!KeSynchronizeExecution+0x5a36
fffff805`6dcf9068 : ffffd68c`fe2790c0 fffffff6`00000000 ffffd68c`fe2791c0 00000001`00000000 : nt!KeWaitForSingleObject+0x1c27
fffff805`6dcf7e30 : ffffd68c`fe279001 fffff805`00000000 ffffaf81`00000002 fffff60a`302af371 : nt!KeWaitForSingleObject+0x1758
fffff805`6e27ec1c : ffffd68c`eeb438e0 00000000`00000006 00000000`00000000 fffff60a`302af400 : nt!KeWaitForSingleObject+0x520
fffff805`6de78305 : ffffd68c`fe2790c0 00000000`00000000 fffff60a`302af418 ffffd68c`eeb438e0 : nt!NtWaitForSingleObject+0xfc
00000000`77b51cbc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nt!setjmpex+0x78b5
0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 0x77b51cbc

文件下载: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JB3U3qvmUVR3
请高手帮分析下问题出在哪?是不是硬件问题?需要走售后?

网友:
既然是测试就不要用LTSC了,这系统玩游戏本来就有点问题,用原版的试试再说吧

网友A:
直接打联想电话开骂,质量太差了

网友:
玩游戏不要用ltsc请用专业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联想电话开骂,质量太差了

售后听你用LTSC版估计也懒的理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售后听你用LTSC版估计也懒的理你了吧

因为自带家庭版有问题才换的LTS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自带家庭版有问题才换的LTSC

下个原版的专业版试试吧,LTSC毕竟阉割太多,难免有问题,尤其是对联想这种牌子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原版的专业版试试吧,LTSC毕竟阉割太多,难免有问题,尤其是对联想这种牌子来说 ...

谢谢你的建议,等方便时试下

网友C:
玩你说的那些游戏要求显卡性能较高,还是不是显卡散热不行导致的蓝屏,比如CSGO台式机最低需要960或1050显卡,但显卡温度都在70度左右,笔记本或许更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你说的那些游戏要求显卡性能较高,还是不是显卡散热不行导致的蓝屏,比如CSGO台式机最低需要960或1050显 ...

有时候没玩游戏也蓝屏

网友:
首先看看你硬盘还有多少寿命,NVME硬盘寿命都短,还有就是CPU原因。

网友C:
换成SATA硬盘安装GHOST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SATA硬盘安装GHOST系统试试。

兄弟,是笔记本

网友:
先更新BIOS,不行就重新安装最新版win10,win10隔三差五自动更新不是没道理的

网友:
笔记本也是可以安装SATA硬盘的

网友:
我WIN10老坛酸菜版1809的用了近2年也玩游戏,只有数次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