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心水枪都是单齿轮了吗

楼主(2021-10-16):
上次28买的水枪  今天拆来 发现里面行星齿轮只有一个了 是锁水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完全是缩水了。

网友:
我也有台看水泵结果完全一至,也拆了但没拆到齿轮箱位置,这里应该问题不大,寿命主要还是柱塞那里吧,

我的5串18V的压力还可以吧,就是水量太低了!

网友:
只有1个的不叫行星齿轮,只能叫减速箱

网友:
现在还有性价比高的水枪吗?

网友:
论坛拆机的都只有一个齿轮,可能觉得够了吧

网友:
首先,这个没有啥行星齿轮,那一般用在电钻里面。
这个就是个齿轮箱,总共就三个齿轮,目前论坛常拆的两个牌子都是这个结果。
电机输出一个齿轮,一个中间减速齿轮,一个水泵齿轮,就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