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 C.H61U V28主板开机不亮屏(可以亮机了,BIOS可以刷错?)

楼主(2021-10-16):
前段时间在垃圾佬那儿免费拆个块七彩虹 C.H61U V28主板,2块硬盘(250+320G,咋就拆不到SSD呢?看来乡镇的条件还是差点啊),2根内存条(一个DDR2,一个DDR3),今天有时间来测试主板,结果怎么弄就点不亮,才开始是2短一长,后来变成三短一长了,所有硬件在另外的机器测试是好的,看来是这块主板有问题啊。

CPU座针看不出问题 10月17日上午又弄了一上午没搞好

下午到修电脑那儿弄了哈,就是不断的试,修电脑的也扯蛋,连个诊断卡都没有,不过配件多,最后可以亮机了。回来后装了个系统,升级了BIOS,现在可以正常上网。就是坏了一个内存插槽,没有大内存,2G将就先试吧。
2021.10.18  今天发现BIOS版本既然有不一样的。一个是C.H61U  V28主板,一个是C.H61U 全固态版 V28主板。C.H61U  V28主板有3个BIOS,而我刷了C.H61U 全固态版 V28主板的BIOS。有必要在刷回去吗?

网友A:
先看CPU座针,在清理内存座试试

网友B:
咸鱼不是有人50回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不是有人50回收吗

有回收的,弄不好就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CPU座针,在清理内存座试试

CPU座针太密了,看不出问题

网友C:
加个SSD办公还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SSD办公还是能用的!

关键是现在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D:
能响应该有救,擦下内存槽,再仔细看下cpu触点和针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内存换到另一条插座上就好了,可能是主板潮湿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内存换到另一条插座上就好了,可能是主板潮湿导致的

换了,还是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响应该有救,擦下内存槽,再仔细看下cpu触点和针

搞不好了

网友D:
还可以上显卡看看,能响说明有启动,但有部件有问题

网友F:
这种不是bios就是内存,再就是主板哪里挂了,这种板子寿命到头了,就算修好也不值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上显卡看看,能响说明有启动,但有部件有问题

单独上了显卡,问题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不是bios就是内存,再就是主板哪里挂了,这种板子寿命到头了,就算修好也不值得用了 ...

看来没有玩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了,还是没有弄好

你看下主板有没有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主板有没有弯

谢谢指导,下午拿修电脑的那儿检查,也没检查出个所以然来,多调试了一下,既然可以进BIOS了,最后确定那个红色的内存条槽有问题,可惜只能用一个插槽了。

楼主:
终于可以亮机了,BIOS也刷了一下。

楼主:
O.KAO,既然刷错了BIOS,两个BIOS可以互刷?一个是C.H61U  V28主板,一个是C.H61U 全固态版 V28主板。C.H61U  V28主板有3个BIOS
C.H61U 全固态版 V28主板有1个BIOS
我的主板是C.H61U  V28,应该刷1005n,结果刷成了全固态版的1003n,有必要在刷回去吗?

网友:
我还有一个主板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