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指南车锂电洗车机加装散热风扇

楼主(2021-10-16):
   指南车洗车机洗了一次车,压力和水流和220v的不能比,能洗干净车也不错了。洗车机工作时间长点摸电机周围的塑胶壳有点热,就准备在后面加装个离心散热风扇,轴流散热风扇在后面对着人吹不好。
  开始直接加风扇和开关风扇的风量有点大,纸巾都吹起来,想着没问题,装好洗个风扇外壳频繁启动,散热风扇一两分钟挂了,看着电机碳刷位置工作火不小,应该电源干扰大,再拆开换个风扇加个二极管、电解电容、104电容。这下应该没问题了,装好继续洗个风扇外壳,洗的挺干净的,不用刷了。后面看着卫生间角落有点黄,换个水柱喷头喷,喷的挺干净的,就是加了电容换了第二个风扇风力有点小了,最多降0.7v二极管4007分了的电压,不知道风扇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
洗干净的效果

网友:
打水仗玩玩,别太认真

网友:
这电机自带风扇的

网友:
那几个小开窗就是自带散热的,不需要这么惧怕发热问题。

楼主:
热量散得慢,尾部电机旁边外壳都是高温的,加个散热风扇快点,磁铁高温会退磁很快的,造成电机效率低,所以我最看不得永磁电机高温。

网友A:
讲真的,这种货不配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真的,这种货不配改装

改装只是一种乐趣,不能看这个产品要达到一千几百块的价值才改装,直接买一千左右的洗车机估计都不差钱的主,坏了就买过。想法都不一样了。

网友:
电机连这点热都受不了的话,可以扔了

楼主:
电池拆解,小品牌锂电池,过保护板内阻82毫欧,3个并联内阻18毫欧左右,估计单个电芯内阻40-50左右,容量型电芯,18650电芯内阻在10-20以内最好10c-20c放电,20毫欧内阻以上是动力3c-5c电芯,30毫欧以上的基本是1c容量型电芯小电流放电的。

网友B(2021-11-19):
电池包一共15节电池? 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包一共15节电池? 这么多?

有5节,10节,15节的,看电池容量,5节的电池寿命衰减很快,毕竟不是动力电池,一般的都是容量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