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空气果Sport拆解

楼主(2021-10-16):
刚买的空气果,到手是sport了

T5一把足矣

轻轻一拉就开了

液晶屏

小心取下排线

682835的电池,厚度6.8,宽度28毫米,长35毫米

2015年的,实测基本不行了,一会就没电,充不进去。

PM2.5模块,和FUN一样。

哪位大神能给看下如何在插电和用电池供电的时候常亮啊

补充高清图片
液晶屏是JLT(晶力泰)的JLT24100B-v1,,电压3.3V。U6丝印31=C2B,U3丝印WJ=T45。

楼主:
连按四下也不顶用,一会还灭

网友A:
问问题之前应该把图拍清晰了再说尤其每个芯片丝印和走线细节,回答者没有实物只能通过走线和芯片型号资料分析,不能实测,难度是很大的,因为没有千里眼和透视眼,u6丝印拍清楚了帮你看看~

网友:
GD32F103C8T6 也要7-8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问题之前应该把图拍清晰了再说尤其每个芯片丝印和走线细节,回答者没有实物只能通过走线和芯片型号资料分 ...

U6是5V升压芯片,跟fun版本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量一下背光亮的时候,Q3栅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6是5V升压芯片,跟fun版本应该是一样的

u6应该是背光恒流驱动,这款用的彩屏,背光应该三颗led串联需要升压恒流驱动,输出最低9v出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6应该是背光恒流驱动,这款用的彩屏,背光应该三颗led串联需要升压恒流驱动,输出最低9v出头~ ...

边上有5V的测试点,不见得有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边上有5V的测试点,不见得有9V

楼主的图拍的太模糊看不清走线,5v测试点不一定是那颗6脚的输出,这种背光一般都是专用升压驱动,内部都是串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背光亮的时候,Q3栅极电压是多少

q3是颗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拍的太模糊看不清走线,5v测试点不一定是那颗6脚的输出,这种背光一般都是专用升压驱动,内部都 ...

我去嘉立创上看了2个开源的带tft彩屏的项目,背光都是3.3V驱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3是颗三极管~

嗯,会不会是它控制背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嘉立创上看了2个开源的带tft彩屏的项目,背光都是3.3V驱动的~

这个需要看具体屏幕型号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会不会是它控制背光的?

不知道看不清走线,如果3v屏到有可能,如果升压屏就是那个6脚,手里没实物,如果有 5分钟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看不清走线,如果3v屏到有可能,如果升压屏就是那个6脚,手里没实物,如果有 5分钟就搞定~ ...

已补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