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龙头的触点哪里能买到?

楼主(2021-10-16):
有个电热水龙头用了不到一个冬天坏了,拆开看看觉得触点烧蚀严重,这玩意有卖的吗?

网友A:
砂纸打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B:
跟我的同款,我的爱漏电建议楼主把温度显示拆掉

网友:
外接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同款,我的爱漏电建议楼主把温度显示拆掉

温度显示是假的吗?

网友D:
铜铆钉,铆上后修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同款,我的爱漏电建议楼主把温度显示拆掉

这种是电热丝直接加热的,好处是不爱堆水碱,坏处是水电不分离,需要正确的火零线线序和地线,最好有防电墙结构 的,漏电看看线序,建议用热管式的即热龙头,贵点但保险。

网友:
我好像也是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显示是假的吗?

是真的。有探头。不过阻容降压,水汽进去了会漏电,以前发过贴

网友:
前几天看见废品站一个全新的5000瓦即热水器,白给也没法用,家里没那么大功率的插座

网友:
拿去手饰店,叫他帮你焊个银点上去。

网友:
触点是含银的才耐用,用砂纸打平了接着用吧

网友:
找个旧的空气开关,把里面的触点搞下来换上去。

网友:
某宝有,运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铆钉,铆上后修平

触点很软,好像是铅或者锡的。
我磨平了烫了一层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纸打磨一下就行了

我看本来就是烧蚀了,触点距离增大了,我粘了点焊锡上去

网友:
这种慢接触式接点先天缺陷就是烧触点,限于空间的癌症。
我的热水器更奇葩,那个触点断掉了还连通着,结果水压阀不能在停水时断电,直到烧干水再把塑料壳子烤塌,辛亏有烧塑料臭气才发现拔掉插头不然引起火灾都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