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爱国者U盘U350 安国主控AU89102c短接方法

楼主(2021-10-16):
如题
我的aigo U350 USB3.0(128GB)插入电脑后无法识别、无法格式化,一直弹出“插入磁盘”对话框。
上网搜索了量产修复教程,下载了安国主控U盘量产工具等软件<Alcor Change PID_VID Rework 1.0.0.2、QC_TOOL v3.0.1.9、ALCOR_U3_MP_v20.09.10.00_89103>,但均无法识别到。
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想短接试试,求助大神解决方法!

网友A:
短接闪存的数据脚,然后插进电脑,等到量产工具识别到后,松开短接处,然后正常量产

网友B:
我的是U351(128G),是在克隆大文件的时候太慢了,我就出去了.等我回来就不认盘了.首先你的打开盘,看看里面的芯片.是什么型号.他的存储片竟然是黑片,我晕.如果和我的一样短路小红圈处的2个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U351(128G),是在克隆大文件的时候太慢了,我就出去了.等我回来就不认盘了.首先你的打开盘,看看里面的 ...

他的是安国主控的,和你这个不一样,而且他的那个U盘现在也没有量产工具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U351(128G),是在克隆大文件的时候太慢了,我就出去了.等我回来就不认盘了.首先你的打开盘,看看里面的 ...

和你不一样的主控芯片,我的是安国AU8910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闪存的数据脚,然后插进电脑,等到量产工具识别到后,松开短接处,然后正常量产
  ...

请问短接主控芯片哪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是安国主控的,和你这个不一样,而且他的那个U盘现在也没有量产工具可以用 ...

我在本论坛里看到说ALCOR_U3_MP_v20.09.10.00_89103可以量产我这款U盘,实际上不行吗?

网友:
AU89103/102主控U盘量产需要短接针脚吗?  我手头有3个能识别到但是不能格式化的坏U盘,用MP工具软件也识别不到U盘? 且软件会卡死?

请问这个安国主控的U盘是否需要短接那几个针脚后联机才能正常量产?

网友(2024-04-28):
求助大佬,我这个短接哪里?

网友(2024-08-25):
有量产修复案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