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家里换了新马桶盖,新的也要用不锈钢片加固下(多图)

楼主(2021-10-16):
今天早上用了一年的马桶盖终于坏掉了,换上个以前备用新的,怕不结实,还是事先加固下,免得以后又要裂了,四面都加上不锈钢片撑着,看你还怎么样坏。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451-1-1.html

.

网友:
四个支撑脚那里没有被覆盖到,以后那里应该会是薄弱点,我上一个马桶盖就是在支撑脚后面断的。

网友:
打完孔坏得更快

网友:
你太 沉了吧、我们从来没做碎过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屁屁凉

网友:
买个质量好点的可以用到地老天荒

网友A:
我感觉嘛:第一,PP喀得慌;第二,打孔坏得快……

网友:
主要是型号买对,四个角都接触上

网友:
打孔,破坏结构了,更容易坏!

网友:
好家伙。。。。。装点钉子可以当刑具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这么干的,话说这玩意也没那么容易坏啊,家里的一个马桶十几年了还好好的,而且里面处理成这个样子很容易藏污纳垢,清理还不好清理,确实和楼上所说的一样,买个好一点的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
屁股不硌得慌么不要买塑料的马桶圈,买脲醛的

网友:
这不就是画蛇添足吗?有这功夫直接买个稍好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嘛:第一,PP喀得慌;第二,打孔坏得快……

说明楼主单身啊,自己用,是个女人就把你赶出去了。

网友:
屁股不硌吗这样实际上反倒破坏了强度~

网友:
从未见过如此硬的马桶盖!

网友:
这个屁屁很酸爽

网友:
老汉我活了50多年,自家马桶盖丛未损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