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百得KR654CRES冲击钻

楼主(2021-10-16):
废品站看到的,拆开看看,对我来说也没多大用,没收下。不多说大家看照片,下雨了没拆解的细致。

网友:
看着像正品啊,用料还行

网友:
看着像铜线

网友A:
没发现有冲击结构,纯电钻吧?

网友B:
你是不是连冲击钻和手电钻分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连冲击钻和手电钻分不清楚啊

你眼睛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连冲击钻和手电钻分不清楚啊

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冲击结构,纯电钻吧?

你仔细看看

楼主:
看清楚,有没有冲击结构,是不是冲击钻

网友A:
就顶部那个小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顶部那个小拨杆?

仔细看看我发的两幅图,是齿轮半咬合结构。如果是电钻,何必做这么一个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看看我发的两幅图,是齿轮半咬合结构。如果是电钻,何必做这么一个结构? ...

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们这边俗称这玩意叫带冲击的钻,冲击钻专指电锤,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冲击钻得是六棱或者凹坑四方钻头的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们这边俗称这玩意叫带冲击的钻,冲击钻专指电锤,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冲击钻得是六棱或 ...

很多人冲击钻和电锤都分不清

网友:
做工用料一般般。

网友:
百得性价比不错,以前买过同款冲击钻,还送一套钻头和尖嘴钳螺丝刀包,同心度比后来买博世gsb108的锂电钻还好,力气也大,就是有线不方便,所以用一段时间就放在老家备用了,至今还跟新的一样,主要是以前冲击钻打墙专用石工钻头不好找。

网友:
百得(black decker)KR13P21 冲击钻套装不到300,是狗东买,不过不知道怎么这个品牌和史丹利合并后,好像几乎消声灭迹了,挺可惜的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冲击结构,纯电钻吧?

同感,哈哈哈

网友(2024-11-17):
看整流子像是转子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