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typec头接触不良 求方法

楼主(2021-10-16):
这个是小米笔记本的电源 ,type-c接头,目前这个头子里面虚焊了  接触不良  求教怎么处理。

方法一  打开适配器 重新焊根线  但是这种是超声波焊接  开盖破坏外观

方法二 线中间绞断  找个线接上

方法三   type-c接头透明的塑料慢慢扯开   重新焊接   这个对我难度大  容易扯坏头子里面的电路

方法一二都是有个疑问    普通type c 里面都是四根线 (正负极2根 数据传输2根),但是看了这个适配器拆机图只有三根线  请教怎么处理?

网友A:
这种结构也没拉扯痕迹你咋知道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也没拉扯痕迹你咋知道虚焊了

就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接触不良  用力顶住或者捏住透明部位   手机才能充电  放手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也没拉扯痕迹你咋知道虚焊了

试出来的   憋住插头或者折弯一点点就可以充电  否则没电

网友:
说不定笔记本那边出问题。。。

这个很可能是线断了,保修期内保修,保修期外要么买优质头,剪掉一小节重新焊。
要么原来的剥开用原来的优质头子。。。

一定要弄贵的优质的头子,笔记本电流大

网友:
pd只需要cc 不需要d+ d-

网友C:
四,剪掉原头子,买新C接头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剪掉原头子,买新C接头换上

好的   c头好几种   这种接三根线的头子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剪掉原头子,买新C接头换上

这种行吗

网友D:
这种头子,有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出来的   憋住插头或者折弯一点点就可以充电  否则没电

那我建议你直接用处理原装头,这种应该是那个位置的线在某处几乎断开了,透明部分如果是硬胶的话,用砂纸慢慢磨开就行了,后面那节白色的软胶套需要剪开,理清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头子,有链接吗?

搜typec  65w 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建议你直接用处理原装头,这种应该是那个位置的线在某处几乎断开了,透明部分如果是硬胶的话,用砂纸 ...

好的 谢谢

网友:
胶割掉,原样焊接

网友:
重新焊个C口公头就好了,三根线应该分别是VCC GND CC

网友E:
修好弄个辣鸡手机先试试,别把笔记本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弄个辣鸡手机先试试,别把笔记本烧了

手机试了  就是接触不良  奇怪这个充电头65w  为什么不支持小米10pro 65w快充?

网友:
老五家有这样的线 不过是两芯的

网友:
某宝上有这种头子卖,自己买来焊上,再套上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