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9元骁龙210随身WiFi拆解

楼主(2021-10-16):
优惠购的19元WiFi有人拆过了
但这个不是那款
可以看到骁龙210
pcb板后背有sim卡槽和eSIM卡

楼主:
流量是便宜大碗就是慢
只有20多mpbs

网友A:
人家13元的拆出来是骁龙410,怎么你的才骁龙210

网友:
想上车,但是车开走了

网友B:
不能插卡,搞得到超级密码就是神车,搞不到就是翻车

网友C:
这种我试过,速度比手机接收的慢,还不如手机热点,就是手机耗电

网友:
还能上车吗

网友:
这是怎么了一个WIFI怎么怎么火

网友:
这个的话有超级管理员密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13元的拆出来是骁龙410,怎么你的才骁龙210

骁龙210是7模4G lte 发热少还强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试过,速度比手机接收的慢,还不如手机热点,就是手机耗电

内置了物联卡比三大运营商便宜得多
就是虚量也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骁龙210是7模4G lte 发热少还强点哈哈哈

真的假的,那这个不是更n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插卡,搞得到超级密码就是神车,搞不到就是翻车

1.0¥K70fXHNsdl6¥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70fXHNsdl6¥

切换sim卡的密码多少啊

网友:
没有卡槽可以自己把esim卡吹下来,然后飞线接个卡槽,看过一个改车机的,车机中控屏不能插卡,然后有个esim,那个人吹下来,接了个卡槽,完美上网。毕竟有基带芯片其他功能都完好的。

网友:
这个设备密码在网上没公布之前的几天我就知道了,因为前段时间在打特价我就搞了几个,到手就搞到了密码,后来又分两次下单每次下单了10个,有一单卖家只发来一个,我要求补发,没有给补发,卖家打电话联系之后我才知道网上的事,让我退款,另一单发来10个全是你这种的,并且都是坏的,外壳没有指示灯,板子上面没有屏蔽罩。后来单独买了2个全是坏的,都是拒签了。esim可以改sim我都试过,太麻烦还是算了其他的有的是。

网友:
流量是自带的还是需要另外买卡?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刷openwrt,骁龙210还是很行的

网友:
哪个部位是esi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