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没有主高压滤波电容的电源

楼主(2021-10-16):
这个电源是砸坏的了,几乎所有主要元件都被损坏
并不是偷工减料的电路设计

看有没有拆点有用的下来,大电容啥的

然而那个空着的不是电容,原来应该是个电感

电路板背面,确认原设计就没有主高压滤波电容,这样也行?

网友:
那俩黑方块估计是

网友:
几乎所有主要元件都被损坏?我没看出损坏有多严重啊?

网友:
C5是干啥的?

网友:
led驱动电源

网友:
电容不总是长成圆的,这个电源还不错该有的都有,图片是一张也看不清~

网友:
黑方块旁边明显就是高压电容

网友A:
电容掉了,那么大一个圆圈在那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掉了,那么大一个圆圈在那里呢!

那个大圆圈旁边标了L3,从背面看,L3串在回路中的,而且在整流桥前面。

网友:
确实有不要大电容的开关电源,我手里就有2个36v3a的

网友:
这个不是普通的开关电源,应该是带PFC控制的LED驱动电源,这种电源一般就没有高压大容量滤波电容,只用一只CB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