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十八款万用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速度对比测试

楼主(2021-10-16):
测试内容:用示波器测量表笔短接到发出声音的时间!
测试方法:表笔短接作为示波器触发条件,用麦克风做了一个声控电路,麦克风贴在表上,接收蜂鸣器的声音,用探头捕捉声控电路的电平变化!
本测试不做表笔快速连续短接测试(大家都习惯快速触碰表笔测试速度),这样的方式在实际使用中是不可能的!使用万用表时,都是一个点一个点测试,频率不可能太快!所以,短接后的第一声够快就很好了!
有些表其实耳朵很难区分快慢的,比如几毫秒和几十毫秒,反正我是很难听出太大区别,一二百毫秒以上就比较明显了。

当然,有很多人非常关心这个速度,也有很多人觉得快慢无所谓!

测试发现,有些表每次短接发声的时间不太固定,时快时慢!有些表二极管档没有声音!有些表二极管和蜂鸣档合二为一!测试还发现,大家公认的比较慢的几个方案,很多表第一声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测试结果做了个表格,由于是非专业测试,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A:
楼主的表真多,羡慕啊

难道是传说中的表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真多,羡慕啊

难道是传说中的表哥?

表哥不是我,我都是垃圾表多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哥不是我,我都是垃圾表多 哈哈

我看你的好表也不少啊

我当年也想买个289来着,后来贪便宜买了3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表真多,羡慕啊

难道是传说中的表哥?

想用哪个就翻哪个牌子,多爽啊

网友B:
219看起来不错啊,现在精度咋样,这么久了还可以不

网友C:
ZT219为啥这么快,不是0660么

网友D:
我觉得你的结果偏大,我以前测过一些
hioki dt4222   0.35ms
fluke 115   0.26ms
fluke 27    15ms
fluke 12    0.023ms
某台湾dmm芯片   2ms

你测的是从短路到发出声音的延迟,我测的是短路时间的最小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的结果偏大,我以前测过一些
hioki dt4222   0.35ms
fluke 115   0.26ms

是的,我主要是模拟人的感受!以蜂鸣器发出声音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ZT219为啥这么快,不是0660么

0660测量速度慢  蜂鸣档一碰就响,第一下速度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19看起来不错啊,现在精度咋样,这么久了还可以不

219都快废了,转盘太差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的好表也不少啊

我当年也想买个289来着,后来贪便宜买了319

319是钳表  跟289不是一个东西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319是钳表  跟289不是一个东西 哈哈

289太贵,而且电压电阻我有4位半的表,钳表还没有,就买了个钳表

至于319的电阻档只能听响用,那是后来才发现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主要是模拟人的感受!以蜂鸣器发出声音为准

对于万用表通断档,首先要看的是灵敏度,就是对短时间阻值低于阈值的情况的响应,时间越短越好。其次才是从触发到发出声音的间隔。你测的其实是两者之和。前者往往是要硬的电路来实现极快的响应。低端表往往为了节省成本做得不好而可能产生漏测。即使同样的芯片也可能由于外部电路的差异造成响应时间的一些差异,比如较大的负载电容。

人手的速度不超过50m/s,表笔快速划过的距离以5mm算的话,是0.1ms。显然没人会以专业运动员全力以赴的手速去挥动表笔。所以通常认为1ms的响应已经非常快了。10ms以内是现代大多数手持万用表的标准。F12是个另类,小巧方便好用,这可能是这么多年了这表二手价格还能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

网友:
比起时长我其实更关注蜂鸣器的音量大小,有些时候声音小听不见还得去看屏幕,至于时长可以自己调节手速来适应自己的表。

网友E:
快速通断表笔测试声音是模拟跑线时板子接触不良的情况,因为通断档发声是有条件的,通常要低于某一个阻值或压降大于某个值才会发声,有时候大面积跑线,表笔基本上只会在各个焊点上划过,再加上焊点可能有助焊剂、氧化层、防水胶等,确实需要灵敏度高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速通断表笔测试声音是模拟跑线时板子接触不良的情况,因为通断档发声是有条件的,通常要低于某一个阻值或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lol:61E+这二极管档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好好的屌炸天吊打1000以内的表。愣是被二极管档速度给拖了后腿。。蜂鸣档延时也不固定。用着不爽。

网友F:
赞同14楼和16楼的说法,跑数字电路信号流程表,多层板无法直观看到线路走向,有的测试点几乎要量遍整个板面,表笔一次划过集成块的单边所以引脚,最快大约每秒30次(128脚集成块的一个边),表必须响,否则全白费。反应慢的表,比如UT61A、B、C,UT33+系列,福禄克的F15B、101都不行,反倒是便宜的手动挡的9205之类的反应迅速,我手头用的UT61E、UT136+没问题,UT210响声滞后很严重,但会响,返过头再慢一点划过刚才的部位,基本也不会漏。所以楼主测试的结果意义不大,应该看下其他表响应表笔短接的最短时间更有用,至于响声滞后反倒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14楼和16楼的说法,跑数字电路信号流程表,多层板无法直观看到线路走向,有的测试点几乎要量遍整个板面 ...

测的就是表笔短接后的第一声! 按你的说法,其实不光第一声有用,而且还要快速通断时也很灵敏才行,每秒30次,要求很高的,我测试好多表第一下反应很快,但是要滑板子测试的话,这些就没意义了,因为有些表,通断的第二下声音就连音了,没法分分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