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临检壁挂炉,维修德国威乐水泵。

楼主(2021-10-16):
气温骤降,提前试用壁挂炉,试机前已经拆开水泵检查螺丝转动水泵轴了,结果还是几分钟就高温停机。压力开关检测也正常,用万用表检查水泵绕组,分别是330、440、660,线圈无短路烧毁,只能是电容的问题了。

楼主:
小松鼠壁挂炉,威乐水泵,made in Eu   德国制造。

楼主:
更换的电容,电磁炉专用电容。

楼主:
更换完毕,壁挂炉运作正常。

楼主:
所谓的德国品质,并不可靠,电容底部标识,SK,不知是不是韩国SK。

网友A:
我只看到了欧盟制造,没看到德国制造

德国制造的特征是做的很蛋疼,看上去很精致,拆起来超级麻烦,但不实用

我有个附加镜是德国造的,和同品种的日本造比起来,内部机构精致很多,但没有日本造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看到了欧盟制造,没看到德国制造

德国制造的特征是做的很蛋疼,看上去很精致,拆起来超级麻烦,但不实 ...

俺楼上那次一个团购购了十六台小松鼠壁挂炉 ,只有水泵品牌不一样,分别是格兰富95W和威乐65W水泵,格兰富和威乐水泵都应该是壁挂炉循环泵质量和价格最高的。

网友:
附近找找有没有油纸包着的配件包

楼主:
不是韩国SK,台系品牌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拧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螺丝,每年都拧开,转动一下泵轴,防止抱死。正常是壁挂炉不用也要通电,壁挂炉程序有防抱死功能,每天水泵运转一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