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联想L430换固态硬盘后有一半以上几率不开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10-16):
请教坛友,联想L430换固态硬盘后安装系统正常,重启后有一半以上几率不开机是什么情况?不开机的情况是黑屏,只有风扇在转,点不亮屏幕,反复重启可能进系统,还会出现系统文件丢失的情况。已经在BIOS里设置了AHCI。换回原来的机械硬盘就一切正常,请问这是跟电脑不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
L430太老了,该退休了

网友:
还是bios设置问题,前段时间我遇到过,但记不清那项了,因为是英文的。
就硬盘设定里面,也是换固态后不认,后来设定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联想的本子比较扯淡,兼容性很差,以前我朋友的一代i3本子硬盘有坏道了,然后狗东上面买了个希捷硬盘换上去,怎么设置bios都不能U盘引导安装,换回老硬盘开机就能从U盘引导安装,后面拆下硬盘在台式机ghost完直接关机,然后插回笔记本也不能启动,折腾N久发现拔掉一根内存就好了,原机是2G的另外加了一根2G的,任意插一根都能正常安装系统,两根一起就不行,但是原机硬盘两根内存就正常,而且内存加了一年多都很稳定,换硬盘就出问题,你说怪不怪?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启动方式是UEFI,改成“Legacy”试试。

另外把Secure Boot也关了试试。

安装系统,如果是Win10的话你还要把隐藏的启动分区“ESP"弄好,其实把那个”EFI“文件夹复制过去,很多不支持Win7系统的主板也能安装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启动方式是UEFI,改成“Legacy”试试。

另外把Secure Boot也关了试试。

谢谢坛友,尝试了一整还是不行。发现使用ghost安装就是出这个问题,手上有一张32位win7原版安装盘,安装完成后能有90%以上的概率可以正常启动,就这样凑合用了。这电脑确实也老了一点,就这样吧。

网友:
用分区软件直接把隐藏分区删除后和c盘合并,看看怎样。以前的联想机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尝试了一整还是不行。发现使用ghost安装就是出这个问题,手上有一张32位win7原版安装盘,安装 ...

你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只不过是启动文件有问题。在Pe工具中找到启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我现在用的X200,4+4内存,256GB固态,未见任何异常。你这个电脑比我这个新多了。哪买的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尝试了一整还是不行。发现使用ghost安装就是出这个问题,手上有一张32位win7原版安装盘,安装 ...

我也见过技嘉G41主板,不能分区对拷。对拷就报错,必须拿到别的电脑上去拷贝,拷贝完用的时候无异常。所以你要不重新插拔内存试试,或者留下一根靠谱的,原装的,装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X200,4+4内存,256GB固态,未见任何异常。你这个电脑比我这个新多了。哪买的固态? ...

固态硬盘是在论坛里买的,拔内存的的方法已经试了,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