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废品收购站捡了几个新的充电宝‘怎么解?

楼主(2021-10-16):
在废品收购站捡了几个新的充电宝‘怎么解?’大神们研究一下

网友:
不会搞,自己插自己试试

网友A:
3205A只是颗MOS,没有什么操作空间,看看主控

网友:
坛子里通用的做法是拆电芯,买通用板接上

网友:
看着用料还行,电感都是全封闭的,电池换过的吧?

网友:
如果带锁不放电,直接尝试电池开路或对地短接单片机供电
如果还不行就拆了用自己的壳和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05A只是颗MOS,没有什么操作空间,看看主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1840  这里有大图,单片机是OB2112VP,能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