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r886n v4.0硬改成功

楼主(2021-10-16):
最近越来越想学刷机了,于是乎就买了几个内存颗粒回来改装一下手头仅有的路由,这次买的是ddr1 hynix现代的64MB颗粒,热风枪过一遍,有虚焊不启动,指示灯和网口灯全亮不熄灭,再次拖焊一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进入系统,这台机子完全不死机了。还是不错了。

请问各位这台机子换闪存可以刷其他系统吗?
如果可以,设备的Mac地址会随着系统变化还是会保留?
最后打个广告:这台k2p b1刷了华硕系统75元有没有人愿意要?

网友:
还是新路由3好,512M大内存

网友A:
改好内存了,下面就该改闪存和刷固件了。根据主控型号,选择对应的breed用编程器刷到新闪存上,然后把新闪存换到路由器上,开机进入breed界面,修改MAC,再刷入原机ART(或者EEPROM)和第三方固件,做完这些,一台高配置的路由就再生了。

网友:
这机子可差了

网友:
你这个v4还好点,能换内存,后面出的v6就是纯辣鸡,集成内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内存了,下面就该改闪存和刷固件了。根据主控型号,选择对应的breed用编程器刷到新闪存上,然后把新闪 ...

请问各位都是去哪里查的固件下载呢?这个可以刷openwrt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都是去哪里查的固件下载呢?这个可以刷openwrt吗

这个可以刷openwrt,前几天才看到论坛有人发WR886硬改刷openwrt的帖子,你论坛里搜搜就能看到,看到那位坛友的OPENWRT版本后,可以去OPENWRT官网下载固件。

网友B:
AC66U
100块,不包邮,谁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66U
100块,不包邮,谁要

珠海的?80自提行不

网友:
我的是v2版本,自己适配了最新的openwrt,你这个应该也能刷

网友(2022-12-09):
可发一下wr886n v4.0编程固件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