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12v遥控LED灯

楼主(2021-10-16):
   朋友市场店铺9点停电,叫帮忙做个两个灯,考虑一下做遥控灯,不用开关拉长线控制。
    买来无线遥控模块、防水盒、10wLED灯、灯座成本20元左右,接好线遥控模块和遥控器对码好就可以使用了。装个电压表头有时看下电池电压低了就充电,由于叫他用电动车拆下来的12v铅酸电池用,没装保护板,叫他看电压表电压低到11.5v左右就充电。
   接模块的空载电流13ma左右,一天待机耗0.3AH电量,退役下来的电池算16AH,待机50天左右。灯亮工作电流0.59安,两小时1.2Ah,一天耗电1.5Ah,10天左右用完电。所以叫他每个星期充一次电,避免电池过放了。还有一个5w的led灯,估计两星期充一次电。
    为什么不买太阳能led灯?100元以下的都没有我做5w的灯亮,太阳能灯灯珠是多,都是功率只用了一点,数量只是拿来充数的,几分钱一个的小灯珠,所以这是我做LED灯的理由,买太阳能板充电的只能玩玩下,回本要3-5年不如充电,电动车在,换下来的电瓶就一直有,一个16Ah的电瓶充5次左右才一度电。

楼主:
灯亮工作电流是0.65,看错了,使用时间相差不多。

网友:
这种灯泡正好可以改成直流的,然后再由蓄电池供电,应该省电点

网友(2022-04-30):
灯泡里面改成4串的 直接12v供电

网友A:
继电器的本身用电不少,改MOS管的会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的本身用电不少,改MOS管的会好点吧。

嗯是的,一般只有工作时候继电器才工作,小电瓶可以换mos管,20AH电瓶就不用在乎这点电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灯亮工作电流是0.65,看错了,使用时间相差不多。

补充一下,LED灯是12-60v直流电通用的,可直接用12v电瓶供电,遥控模块也是12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