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来个万用表电容档测试对比

楼主(2021-10-16):
测量100nf  1uf  100uf  1000uf  电容,计时为手动计时,有误差,仅供参考!

网友:
测量准确度呢?

楼主:
这个测试仅供参考,测试时间包括了切换量程的时间,有些表测量某些某些容量内的电容,基本就是默认量程不需要切换!

网友:
手头有111,115c,测电容速度的确很快,众仪的ZT-X就很慢

网友:
289测电容这么快?

网友A:
不用怀疑,F289测电容速度是极快的,是我用过最快的表(没有用过日置4282,有的朋友可以测试一下),下图测试33000的电容我记得2秒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F289测电容速度是极快的,是我用过最快的表(没有用过日置4282,有的朋友可以测试一下),下图 ...

我的930测这样的电容,大概得5分钟往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930测这样的电容,大概得5分钟往上了

速度先不说,一般的万用表测不了这么大的电容,930就别想了。电桥一般最大容量也就是测1万微法。我图上测试的是3万3千微法的。

网友C:
428X自动挡测大电容很慢的:用4281测个1000uf的大概要5秒左右,且档位停在了10000uf档(该表最大10万uF)视频不知道为啥不显示了,弄成GIF

手动档速度还可以:

428x测小电容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8X自动挡测大电容很慢的:用4281测个1000uf的大概要5秒左右,且档位停在了10000uf档(该表最大10万uF) ...

哦,那比F289慢很多(我上面发的图,表的液晶屏上可以看出,用的自动挡,档位自动跳到10万微法),F289最大量程也是10万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先不说,一般的万用表测不了这么大的电容,930就别想了。电桥一般最大容量也就是测1万微法。我图上测 ...

930最大量程2000,测一个470的都要半分钟

网友:
136B+,价格便宜自动档,这个速度也挺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