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海尔双王子冰箱门灯开关(By201 2-SK)

楼主(2021-10-16):
用了大约30年的海尔双王子冰箱,门灯开关有问题了,门开时开始灯还忽明忽暗,后来干脆不亮了,没办法,拆了修吧。看照片说话。

拆下之后

正面

反面

看着这里应该能卸下,但是用钳子都弄出痕迹了,也没卸下,不敢硬拆,就这样修吧

TB看了一下,因为年代久远,这种开关没有找到,将来如果真的无法修复了,那就得大改了。

拆开盖子

内部结构

触点严重氧化

动静触点都不行了

沙纸打磨一下

装好收工,通电验证修复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30年的冰箱可以换了。

网友:
我每次都是用洁厕灵兑水泡一泡,光亮如新,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A:
触点加点黃油保护一下,还能防潮

网友:
质量真不错,能用三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点加点黃油保护一下,还能防潮

用凡士林吧

网友:
这么久了,值了。

网友:
30年呀,可是不容易

网友:
机械式的开关就是好,触点刮一刮,再战10年

网友:
30年还在用,厉害!

网友B:
我家海尔冰箱,BCD170,冰箱门上有俩小孩图案那种,1998年买的,到现在有23年了,20多年间只换了一个PTC片,海尔冰箱质量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海尔冰箱,BCD170,冰箱门上有俩小孩图案那种,1998年买的,到现在有23年了,20多年间只换了一个PTC片 ...

后期海尔不行,我的用了不到三年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期海尔不行,我的用了不到三年就坏了

后期都是铝管,现在厂家宣传都是压缩机保修多少多少年,然后告诉你冰箱核心部件就是压缩机,其他东西都便宜,实际上压缩机坏的我还真没见着,都是铝管漏的。

网友:
保持外形完整

网友:
这个里面的触点都省了,估计是考虑不用过大电流

网友:
触片有烧灼现象,清理干净好像还能用.

网友:
有绿锈~恭喜你得到铜质开关了。
如此最怕塑料脆碎。

网友(2022-11-22):
你这个厉害啊   这么多年了